[Arduino] 还是继续问个问题

楼主(2020-04-02):
最近玩arduino,arduino都是用5v usb 供电的,但是很多与单片机连接的器件
它们是3.3v的,我一般就把它们的电源接到单片机的3.3v上,然后输入,输出信号就
直接给它们连一起,虽然按理说应该电平转换一下,可是太麻烦,而且这么做了一般都能正常运行,
也几乎什么问题。但是还是多少有些担心,便宜的器件就无所谓了,大不了跟单片机同归于尽
贵的暂时没有,哈哈,主要是在乎钱,我不在乎东西
像这样器件信号电平3.3v,而与之通信的单片机5v的情况我想大家遇到比我多,因为我就是业余玩,
大家都怎么处理的呢,学习一下

网友A:
总体没看懂,但是看懂要降压了,

XB搜降压模块,不知道是否和你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没看懂,但是看懂要降压了,

XB搜降压模块,不知道是否和你的需要, ...

是信号间的电平配合,不是电源

网友:
tb有专门的电平转换模块

uno的单片机很老了 现在哪还有5v的单片机

基本上都是3.3v了

网友B:
有的3.3V器件I/O能够承受(兼容)5V电平,那就直接连接没关系。不兼容的话,我一般在其间串联100欧-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3.3V器件I/O能够承受(兼容)5V电平,那就直接连接没关系。不兼容的话,我一般在其间串联100欧-1K电阻。: ...

加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我感觉没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我感觉没什么用啊

有点用吧
反正5V 也是2V多认为就是高电平

ESP8266的话,无所谓了 官方也说了 5V 做信号接入也没事

你买的STM32F103不也是3.3V的么

现在5V不多了吧

网友:
搞一个3.3v稳压二极管限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我感觉没什么用啊

这电阻用处可大了。限流、阻抗匹配等等,详情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用处可大了。限流、阻抗匹配等等,详情可以百度

阻抗怎么匹配的呢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是说在IO线上串联一个电阻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不是说你在顶楼说的电平匹配中

网友:
你说的逻辑电平匹配,有成熟的解决方案:https://blog.csdn.net/li707414287/article/details/99932778?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还有复杂的阐述譬如这篇文章我看得头大: https://blog.csdn.net/lin200753/article/details/44001589.
我说的也许是最偷懒的一种,不过以前自己用过,有效。

网友:
三极管做电平匹配,看了好些diy类电路有些做了匹配有些没做,

网友:
用STM32之类的,有的IO可以容忍5V,串联个电阻,或者直接用电平转换IC

网友C:
你仔细看看,一般的Arduino板子上面都自带ldo,已经把5.5V转成3.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看,一般的Arduino板子上面都自带ldo,已经把5.5V转成3.3V了。

io信号电压并没转换啊,还是5v:loveliness:

网友D:
哪有那么麻烦啊!
现在的器件的IO口一般都支持5V输入的
无需在意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那么麻烦啊!
现在的器件的IO口一般都支持5V输入的
无需在意这些问题。

哈哈,有些还真的不行啊

网友E:
还是玩ST或新唐的吧,新唐IO都能忍受5V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玩ST或新唐的吧,新唐IO都能忍受5V电平

哈哈不是单片机受不了,是和他连接的器件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