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量产金士顿U盘拆机片失败

楼主(2020-04-02):
手里有个金士顿的32G优盘实在太慢了,于是买了几片SM3267AE想改一下。
拆下来显示ID 98DE88A37251单片两CE,应该是东芝的TLC晶圆。贴了两片按图上的如过R6 R7都没有或者R7有则只能
识别3CE。

焊上R6则可以识别4CE。
但是就是量产失败。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有引脚虚焊

网友B:
CE只有三个,没有认全,不是虚焊就是FLASH有损坏,可以一片一片来量产,看看FLASH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只有三个,没有认全,不是虚焊就是FLASH有损坏,可以一片一片来量产,看看FLASH有没有损坏。 ...

短接R6就可以认全4ce,量产还是不过。3CE是r6 r7都不短接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有引脚虚焊

应该没有,反复焊了很多次了

网友C:
首先r6需要短接。
你的量产包没有参数,要么自己添加参数,要么下载网友打包好的最新的s031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r6需要短接。
你的量产包没有参数,要么自己添加参数,要么下载网友打包好的最新的s0313版本。 ...

有没有链接,我试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