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软路由-后续增加一2口网卡,功耗接近翻倍。

楼主(2020-04-02):
主板默认2口8111E千兆,有点不够用,考虑加交换机麻烦,4口网卡有点贵,然后搞一张2口的Intel82576的网卡,70RMB,组合起来3个LAN口基本够用,前几天一直想买4口螃蟹方案的,论坛逛多了,洗脑了,又想弄Intel了,4口的太贵了,想想还是弄2口的吧,便宜一些。
之前我这个整机功耗8W左右,现在加了这张卡,4口插满,想同的宽带测速,功耗彪到14W左右了。
基本上判断这张网卡有6W的功耗,应该是比5口千兆交换机功耗大一些。这台主机的性能也就带机200个的样子吧,所以也用不着考虑增加网卡带机数增多的事。
Intel网卡网络质量相对螃蟹能增加多少暂不晓得。

介绍一下4口插满测试方法,WAN占用1口,LAN1占用1口,LAN2占用2口(这个关闭DHCP当交换机使用),LAN1与LAN2连一根网线,LAN2另一口连电脑,现在每个网口就相当于工作在想同负载下了。

楼主:
有一点弄不明白,带机数量取决于外网带宽总量,还是连接数总量,现在开着智能流控这个宽带测速时,CPU占用能飚到70。

楼主:
现在重新设置了一下,
螃蟹网口绑定1个LAN,1个WAN。
Intel网口绑定1个LAN,1个WAN。
测试一下想同环境测速,谁占用CPU高。

↑这个是2个螃蟹网卡。功耗同时也小,9-10W。
↓这个是2个Intel网卡。CPU占用高,功耗13-14W

大家看看吧

网友A:
我只测试过,Intel的网卡并发传输大量文件时,比螃蟹稳定多了。

网友B:
本人同样的环境,不过是J1900和N2600 测试下来 螃蟹和INTEL网卡基本一致,intel费电。。。。不要过于迷信过时的千兆intel网卡。350才能体现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测试过,Intel的网卡并发传输大量文件时,比螃蟹稳定多了。

目前看我的这个测试,Intel比螃蟹多消耗了接近一倍的性能,暂时我的条件无法测试网络质量的高低。
在网络质量和系统性能之间挺难选择

网友C:
这是啥主板    N2806 CPU:tongue::tongue:

网友D:
有可能独立网卡需要从CPU中获取PCI-E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同样的环境,不过是J1900和N2600 测试下来 螃蟹和INTEL网卡基本一致,intel费电。。。。不要过于迷信过 ...

所以,目前看性能和功耗,加网卡失败呀,以后再做种低功耗软路由会考虑螃蟹8111E或8111F。买他之前看了点硬件参数82576芯片功耗在1.5w/2.5w,低功耗CPU带不动这块网卡,小马拉大车。
现在CPU性能弱点可以接受,功耗增加那么多有点心疼,当时花高价买低功耗硬件就是打算家用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主板    N2806 CPU

工控机,不知道啥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独立网卡需要从CPU中获取PCI-E带宽

硬件的参数不清楚,我是从mini cpi-e转的cpi-e。

网友:
搞得很漂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目前看性能和功耗,加网卡失败呀,以后再做种低功耗软路由会考虑螃蟹8111E或8111F。买他之前看了点 ...

哈哈,我以前也是迷信INTEL网卡。从82540  82541  82583V 574L  576等,后来发现以目前我们的应用8111也就可以了。极限下还是上350吧。2806确实有点弱。我家里还有两台2807单网卡的NUC  技嘉的。也是弱的一米,单臂路由都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以前也是迷信INTEL网卡。从82540  82541  82583V 574L  576等,后来发现以目前我们的应用8111也就 ...

单臂路由太麻烦,要是有mini cpi-e,就转cpi-e加单网口就行了,我这个搞4口是考虑家用,手里有一张单口的螃蟹网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臂路由太麻烦,要是有mini cpi-e,就转cpi-e加单网口就行了,我这个搞4口是考虑家用,手里有一张单口的 ...

你还可以考虑下四口螃蟹的卡,不用加12V独立电源的。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可以考虑下四口螃蟹的卡,不用加12V独立电源的。很省电

加4口有点多,现在多数都是无线设备,4个螃蟹功耗多少,价格我看见最便宜的11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4口有点多,现在多数都是无线设备,4个螃蟹功耗多少,价格我看见最便宜的115元。 ...

4口螃蟹不没双口intel高。嘿嘿

网友:
有些专业领域必须英特尔网卡,winac就是只能用英特尔网卡

网友:
前两天也学习安装软路由,以前吃灰的N270双网卡8111E安装了OP,外接个八口TP千兆,可惜主板用的是ATX电源,交换机也从ATX电源取出来用,就这下来全部的功耗应该都在20W左右了,不过用了这两天都感觉挺稳定的,就是功耗太大了,用多几天就拆下来吃灰,还是用原来的7621CPU算了,自己改了512M内存,可惜就是系统不稳定,刷了毛子的经常会死机,只有每天定时重启就还算过得去,但功耗才几W左右,比较不错,哈哈

楼主:
换成DC转atx能好一些,N270功耗跟我这个差不多,外围原件可能比我这个多,要耗费一些电能,多口交换机可能功耗也不低。
7621刷高恪还可以,功耗低且稳定。
我这个加网卡加的有点坑,本来多网口由CPU转发数据就消耗CPU资源,现在搞的功耗还这么高,不如加5口交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