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六块钱的H7的LED车灯到货测一下

楼主(2020-04-02):
最近入了个6块钱的H7车灯,肯定是不会装上车的,不过这么便宜,买来研究下也无妨。
qc3.0刚好诱骗器也到货了,就不需要到车上测试了,直接诱骗乐视头输出12v。

一点亮,亮度还真可以。

查看一下12.1v,1.37安,16.5w,抛开风扇,灯应该有16w。
刚开始风扇没赚,几秒钟灯芯就很烫,过一会儿风扇转了,看来有温度感应。

亮度不错,屋子照亮。

后面是个小风扇,主动散热效果好很多。

拍下灯芯,18个芯,两边一起36,看来是按一个芯0.5w左右设计。

再看看大家有争议的H7头子,真还像220v插头,对比了下,小一些,接近。专门用插座比划了下,确实有可能插进去。

网友A:
刚好有红包,就买了个车灯,12V1.5A以下的电源带不动,

本来是想改成台灯的,可是到手后,懒的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红包,就买了个车灯,12V1.5A以下的电源带不动,

本来是想改成台灯的,可是到手后,懒的弄了, ...

我就打算改改,刚好这个诱骗器可以调压,可以做成可调亮度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打算改改,刚好这个诱骗器可以调压,可以做成可调亮度台灯

我是因为有升压模块,可是懒了,

网友B:
这个有频闪吗,色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频闪吗,色温多少

直流供电的还能闪那就是高科技了

网友:
不错呀,X宝买的吧

网友C:
装车大灯试试看呀,能聚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频闪吗,色温多少

色温肉眼看基本纯白,不发蓝,应该在5500到600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车大灯试试看呀,能聚焦嘛

聚不聚焦要看有没有透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车大灯试试看呀,能聚焦嘛

我给朋友装过这样COB的灯,没两天就烧了

网友:
这个亮度当台灯,伤眼吧

网友E:
插头是我提出质疑的,因为以前没有关注过H7车灯,收到后越看越像220V市电插头,用卡尺量了量两个插脚外侧间距(12mm),与间距12.7mm的国标两孔插座几乎完全兼容。把车灯上的插头线剪下来,试了好几个插排,个个轻松插入,不知车灯怎么设计了个这样的插头!
感觉这小灯改个手灯、头灯什么的应该可以,就是灯珠位于两侧,聚光不太好办。拿个坏应急灯的反光碗试了一下,凑合用用还行。虽有风扇散热,长时间工作的话适当降压使用是不是能延长灯珠寿命?

网友F:
触发器和乐视我好像前两三年买过,虽然QC3无级调速失败,但都有QC2给服务器拆机风扇三档调速,猫头鹰自行车灯头9伏和12伏亮度一样,拆开猫头鹰原来是线性稳流简化版。COB汽车灯我没敢买,主要怕被父亲说我没汽车乱买配件,不过买了两个COB充电式侧向发光手电,可以打开COB当小台灯,一个给父亲用,另一个我自己用换好点的拆机三星2600电芯,再把保护板换成精工避免电池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是我提出质疑的,因为以前没有关注过H7车灯,收到后越看越像220V市电插头,用卡尺量了量两个插脚外侧间 ...

其实这没关系,虽然很接近,但是传统车灯插头是在灯泡上,不可能有人把汽车灯泡拿来往市电插吧?这种有一根线拉出来设计个插头的是近年来的LED上的,但也只能沿用h7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朋友装过这样COB的灯,没两天就烧了

想想就知道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发器和乐视我好像前两三年买过,虽然QC3无级调速失败,但都有QC2给服务器拆机风扇三档调速,猫头鹰自行车 ...

这个qc3.0可以无极(其实是0.2v步进),乐视头最低3.几,最高12v。好像支持的充电头还可以诱骗出20v,

网友:
H4,H7卤素灯泡的引脚就这样,这玩意设计成直接代换。车大灯的接头直接插上就行。

楼主:
回头看看怎么改一下,做成随车探照灯,弄成喇叭一样手持的

网友:
装电瓶车上面应该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