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5口千兆交换机,是什么让它身价2千(PHOENIX-CONTACT FL-SWITCH-SFN-5GT)

楼主(2020-04-02):
这个水分似乎有点大大,主芯片一般,用料也不算奢华,敢卖这个价。

网友:
是延长器吗?不是采购造成的吗?

网友:
这是plc输入扩展用的交换机吧

网友:
只因为这个是工业用品,所以是这个价

网友:
轨道交换机,国产没牌子的都要三四百

网友:
看看工作环境温度,看看对电源的要求,和家用和普通通信用比,有明显优势。

网友:
工业的就是贵

网友:
流通环节溢价严重,攻关余地很大

网友:
贵也是有道理的,正如企业路由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这个电源部分做工,明显好。如果工业应用,稳定性,售后服务,还有产量少的原因都会导致价格高。不说采购流通成本哈

网友:
主要出货量太小,标上工业做工和价格都上去了,主要对应的客户群体不同。

网友:
哪天我把我桌子上的这个7千多的西门子ScalanceX200拆了看看,就是一个8口交换机,凭啥这么贵?

网友:
因为人家是进口工控品牌,所以卖的贵

网友:
工业交换机,宽电压,耐高湿,低延迟。
用于工业网。
再加上非尼克的品牌,2000多还算可以了,你看看台湾moxa这个牌子的差不多的交换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2020-07-15):
可能是专用的

网友:
1、品牌占价格80%以上
2、工控产品,工业设计,双电源宽电压,环境要求低,占价格15%
3、硬件成本占2%
4、对外宣称利润 3%
总结产品总利润至少80%

网友:
一但出现24V就会贵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