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麻烦各位老司机看看这LED掉的是啥

楼主(2020-04-02):
麻烦各位老师傅看看这LED掉的是电容还是电阻,本人新手
拆机的时候掉不见了,想补上去
机子测试输出正常 没有指示灯 准备改个移动510烙铁

网友:
不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
是正电限流电阻

楼主:
查了资料估计3020贴片led
4.2-3/20=60欧左右吧?

网友:
明显看出是限流电阻。如果是5V供电,这电阻值1K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用的60欧贴片电阻。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