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开海力士 H27Q2T8CQB3R颗粒问题

楼主(2020-04-02):
手里两片海力士H27Q2T8CQB3R颗粒,单贴4ce 16die,前几天贴在2246xt的板子上,死活只能开出一半容量,放弃了,改贴2246en板子。
双贴贴上之后,贴上512M缓存,去掉土狗,ce识别正确,缓存测试没问题,

开卡出问题了: 一直卡pretest,卡一会就回出现download mpisp fail。

附上参数:

交错是开的,如果把交错关掉的话,点开卡直接显示颗粒块大于8k。

不知道怎么解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换个版本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再试试

会不会是我用2246xt开卡开的给颗粒写入什么数据了,需要清空一下再开

网友:
下载ISP错误,大概率是开卡工具版本的问题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316还是152,我查到的参数冲突。4ce还是8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316还是152,我查到的参数冲突。4ce还是8ce?

说明书版本老了,找新版本的看,bga316 4ce 16die

网友:
海力士这个颗粒不不能用太新的版本开卡 试试P1115G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版本老了,找新版本的看,bga316 4ce 16die

你是用转接片还是用什么?我刚刚收了一个这个芯片的。没玩过316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转接片还是用什么?我刚刚收了一个这个芯片的。没玩过316焊盘

转接贴可以用的4ce的没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卡就是开不了

网友C(2020-05-20):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准备搞一个2246en的u盘,用转接贴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准备搞一个2246en的u盘,用转接贴不知可不可行?

可行,注意用闪存+转接贴的厚度,做出来如果太厚,装不进cnc外壳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注意用闪存+转接贴的厚度,做出来如果太厚,装不进cnc外壳就比较尴尬了。 ...

哈哈,看过你那篇帖子!真的尴尬。我是怕2246en不能开h27q2t8cqb3r那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准备搞一个2246en的u盘,用转接贴不知可不可行?

这样做的U盘,一个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网友D:
这样一个U盘,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个U盘,成本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咸鱼上二手颗粒呢大概就300快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咸鱼上二手颗粒呢大概就300快搞定

512G的成本呢?

网友E:
版本问题 我有固件 有偿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本问题 我有固件 有偿 秒杀

我有个H27Q2T8CQC3R不知道和这个什么区别?能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316还是152,我查到的参数冲突。4ce还是8ce?

这个查看颗粒的软件有手机版?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