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5V电源供电1w灯珠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有一个1w的灯珠,想做一个小夜灯,用手机的充电器供电,充电器是5V的,我这个灯珠该串多大的电阻呢?灯珠是从5w的射灯上拆下的,那个灯上有5个灯珠,一个就是1w。灯珠是这样的,网络借用。

网友:
10-20欧左右吧,我有个USB灯用的5730灯珠串的15欧电阻

网友:
6.8欧以上,1W的电阻。

网友A:
1W专用5V恒流驱动可调亮度,一个大佬的图我做了个代替浴室灯

网友:
串6.8Ω/1W的电阻,用5V供电,刚好达到它的额定功率(灯珠必须加散热片),不过夜灯用不着那么亮,用10~20Ω或更大的电阻也可以,只要亮度让你满意就行。

网友:
7135一块芯片搞定

网友:
7135是350/500/1000,参数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W专用5V恒流驱动可调亮度,一个大佬的图我做了个代替浴室灯

R4电阻3W够了

网友:
1w灯珠电流大概是300ma,五颗1.5a,建议不要用电阻限流了,效率太低,要么上dc-dc降压,要么升压之后五串灯珠

网友:
做小夜灯功率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