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迅捷FAC1203R 千兆路由

楼主(2020-04-02):
迅捷 千兆路由  廉价款 看看做工

已经有一个挂在电信光纤猫下 在用了 信号、稳定性还不错
我关了5G 开着硬件NAT   802.11.N模式

拆主要是只有2个LAN 看看可以加几个吗

没有螺丝 直接用卡片撬

看到铅笔画了一个叉  还是去换一个安心点

奇葩的陶瓷散热片  底下的芯片就是下面这张图
觉得来路不行  品质要打个问号  毕竟是TP下面的东西
TP 迅捷  水星undefined

MT7620DA

MT7612EN

RTL8367S

节省成本 从固件芯片开始   Winbond的就没坏过
主板上  MX及它的其他贴牌我见过坏的

最后贴一下变压器

网友:
这个螃蟹应该是千兆交换机

网友A:
LAN口不够,去买个交换机挂在下面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有空看看我的帖子也是mt7620想刷个固件,没找到bre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口不够,去买个交换机挂在下面就行了。

交换机 不是占LAN口么     而且交换机坏了那接交换机上的就不行了呀
如果路由的CPU已经支持了 就应该想办法直接用
比如很多路由U支持USB的,但是厂家没用 就要飞线出来   #不推荐刮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空看看我的帖子也是mt7620想刷个固件,没找到breed

刷路由需要看大量的文档  还没心思研究呀
不过刚百度到一个傻瓜软件   自己试试吧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505166.html
最好有热风枪和烧录器  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2023-09-26):
这么老的贴子也能刨出来

网友:
后面改好了吗?

楼主(2023-11-19):
不改了  这配置改出来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