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屏幕不亮的IPAD MINI1

楼主(2020-04-02):
mini1 实在是太卡了,作为2013年买的第一个苹果,现在还给小朋友玩。
昨天突然打不开机器了,但是爱思能正常连接,怀疑屏幕排线接触不良,自己动手拆开,断开排线和电池,重新插上 就可以开机了!
今天本打算买个air3的,晚上在家捣鼓好了。又省钱了!

网友A:
苹果一直都是流畅的代名词啊,

网友B:
组装的?有标签,原装的电池和液晶屏之间还有一片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直都是流畅的代名词啊,

主要是后台自动清理掉,我的华为荣耀20普通版,也是后台被清理快跟苹果有一拼。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内存好像只有可怜的512MB,也不更新系统了。程序基本没有后台功能了。后台就退出

网友:
同mini1,卡得要死要活
ios9有个bug,就是输入法弹出特别慢,在ios10修复,所以可怜的mini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的?有标签,原装的电池和液晶屏之间还有一片铝板

前几年在网上换过所谓的原装拆机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内存好像只有可怜的512MB,也不更新系统了。程序基本没有后台功能了。后台就退出 ...

小朋友玩玩足以

网友:
我的MINI1卡得都闲置三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