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宝工热风枪简单拆解(Pro'sKit SS-989)

楼主(2020-04-02):
简单拆解

网友A:
好像是两部分结构,一个是开关电源供电,另一个工频变压器供电,可惜的是最大输出24伏交流,不过可以试试接无刷驱动板故障的电脑风扇,直接上无刷定子线圈抽头,风扇出现交流声后,用电钻和泡棉双面胶包住磨头,压住加速电脑风扇大概在1500转脱开,练习几次后可以让风扇变成交流同步电机,每分钟1500转旋转出点风。

网友(2023-08-08):
很难得现在看见这个帖,SS989系列的第二代产品,目前其热风枪已没有第二代的发热芯了。还好今天做了改造,可以把第三代发热芯用在第二代产品上。

网友:
都是大神啊,厉害

网友(2025-07-26):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两部分结构,一个是开关电源供电,另一个工频变压器供电,可惜的是最大输出24伏交流,不过可以试试接 ...

一派胡言

网友:
看内部做工,宝工的质量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