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韩国产金乌电子报警器电源KTA5

楼主(2020-04-02):
有点特色,输入输出都是插接方式,插头还可以拆下来。

三信电容

空载0.65W。

网友:
虽然芯片方案,但是空载有点费电。可以试试去掉假负载电阻,然后上电一两秒,万一峰值空载电压过高,焊接回假负载电阻,或者米泡当假负载电阻,顺便开两个小孔固定米泡白炽灯,可以当小夜灯二合一。

网友:
哪个国家都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