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手焊接NS1081主控+海力士H26M78003BFR 失败案例

楼主(2020-04-02):
同时给了个有故障的台*X16HD 3G的一个win8平板,支持安卓启动,前段时间彻底不开机了。。为了这个硬盘,买了主控板,风枪,试试自己的手艺。。。。
海力士H26M78003BFR
EMMC4.51
BGA169接口

大树家入手1081主控板

零件到位,集合

工具到位集合

焊锡膏集合。。。

清理颗粒的焊点后,准备和合体。。。

合体完成。。。。纸上还掉了几个背面的颗粒,指示灯和旁边的电阻吧。掉零件归掉零件,合体完成后,电脑能还是识别了主控板。

但是。。。。。

但是颗粒爆了。。。

这里,我把经验分享给各位。。。

首先我在涂上焊锡膏后焊接颗粒的时候,使用的5档风,330的温度,风吹在颗粒上面到处跑。

然后,我将颗粒和主控上的焊锡膏给擦掉了,风量3,330度,吹起来不跑了,但是。。。

十几秒后听到卡卡的声音,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然后继续吹。。。。。卡的一声,颗粒爆了。。。。

我想总结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新手使用风枪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第一,焊锡膏不能少,要控制用量。。。

第二,温度不能太高。。。

第三,不熟练的情况,一定不要随便调风量。。。

第四,一定要控制风枪垂直吹,并保持一定的高度,防止风量太集中,无法控制芯片位置。。。

希望大家在动手的时候都能一次成功。

网友A:
上面没涂油吧  工厂高温400°都没爆

网友B:
海力士的封装特别烂,很容易搞坏,颗粒吹炸是经常有的

网友C:
一般是要200度预热转圈圈的,你330度直接上的?  我没在颗粒上涂抹焊锡膏过,但我转圈圈很勤快,没爆过颗粒,一般不超过320度。

网友:
天气也可能有关系,下雨天容易干爆颗粒

网友:
无论多有经验,海力士该爆还得爆

网友D:
哈哈哈哈,我在BGA方面也是新手,应该还没没入门,我拆焊过最少10片BGA焊盘的,温度开最高都没爆过,没裂过,要加助焊剂,。。。。。。。。

网友E:
你那个风枪  是不是补塑料桶的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涂油吧  工厂高温400°都没爆

触点涂了,吹起来跑,后来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的封装特别烂,很容易搞坏,颗粒吹炸是经常有的

你是在安慰我吗?我吹从主板上吹下来就是用的330度。。。好像很正常。。。新手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要200度预热转圈圈的,你330度直接上的?  我没在颗粒上涂抹焊锡膏过,但我转圈圈很勤快,没爆过颗粒 ...

还真没这么操作,我之前在抖*上看到在颗粒上面也图焊锡膏的,可能这种方式最保险。。。至少受热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我在BGA方面也是新手,应该还没没入门,我拆焊过最少10片BGA焊盘的,温度开最高都没爆过,没裂过 ...

看来,阁下是个低调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风枪  是不是补塑料桶的那种啊

没有哦,专用的可以显示数字的风枪。。。109大洋。。。

网友F:
温度太高,时间太长,就算铁打的也得吹爆了.

网友G:
都5挡风的么,我一般也就2 3挡焊接,拆颗粒的时候暴力4 5挡,有时候打黑胶的 风速直接拉满,不过镊子烫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太高,时间太长,就算铁打的也得吹爆了.

请教下,一般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5挡风的么,我一般也就2 3挡焊接,拆颗粒的时候暴力4 5挡,有时候打黑胶的 风速直接拉满,不 ...

是风速高比较好,还是低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没涂油吧  工厂高温400°都没爆

400? 开玩笑吧 我哪里回流炉也控制在280以下的温度啊 化锡温度210-220度 焊高通模块都是用275度 开400度的话板都烤坏了

网友:
多练练没问题的 我一开始都是用工程报次版上的4GBemmc练的 反正车间里有X-ray 不用担心没焊好 照过没问题再上机 我开260-330都可以无损焊接啊 那个芯片一般是三星或者东芝的 前两天还拆了一片bga153的东芝ufs2.1 32G 不知道3350能不能上

网友(2020-08-02):
颗粒受潮了,就容易爆,吹之前烤一下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