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行车记录仪sd卡问题有懂得大神帮下忙

楼主(2020-04-02):
在网上买的记录仪里的sd卡满了 找了很多办法都删不了东西   在电脑是显示是只读的 删不了 格式化不了 这个怎么恢复有懂的帮下看怎么弄

网友:
行车记录仪配的卡一定不要买质量差的,不然很快就写废了,你这感觉是写废了,行车记录仪里不能删除吗

网友A:
好象部分SD卡上有个小 开关?

网友:
那是SD卡出问题了,如果在保修期内,可以和厂家申请售后换新的。
我用的 SANDISK 也发生这种写保护的问题,后来换新了。

网友:
卡应该是废了,六年前买的闪迪也出现了这情况,不过狗东给换新了(没有8G规格了,给换了个16G的),十年质保以换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部分SD卡上有个小 开关?

记录仪一般用TF卡,TF卡没有写保护。

网友:
明显是坏了,在保就保修,出保就买新的

网友:
网上搜索TF卡量产

网友:
量产下试试,找软件吧

网友:
插在读卡器上,接电脑格式化试试

网友:
卡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