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助听器咪头选用及推荐

楼主(2020-04-02):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商家,这篇帖子里介绍的是本人实际使用过的器件效果,不是广告贴,下面是本人曾买过的咪头。

去年老婆要录制一段课堂授课视频,为此在咸鱼上淘了录音笔、采访话筒、单反混音器、机顶枪式话筒、领夹话筒等一堆,后又自己买咪头做话筒,前后千元有了。成品设备中的咪头都是厂家定制的,进行了性能指标的标定,并在电路中针对性的进行了均衡调音,自己买的咪头则性能参差不齐,灵敏度高低有别,频响效果也是一言难尽,有的声音干瘪尖细,有的低沉发闷。买了很多深水宝上商家号称的高灵敏度实际到手都是一些垃圾,再次下单时都找一些敢标示灵敏度的商家购买。

下面以德胜的一款话筒为例介绍2个概念:

1.话筒灵敏度

话筒灵敏度,通常用dBμ为单位(一般省略μ)以负数形式呈现,比如-32db、-45db,-32dB的灵敏度比-45dB的灵敏度要高,也就是负数比较大小。

话筒的灵敏度高好还是低好,要根据使用的条件来选择。如果声源离话筒较远,需用灵敏度高的话筒;如果声源离话筒很近,则用灵敏度低的话筒。前者能保证拾取丰富细节的声音信号,但是无关的环境噪声也收录进来,后者能有效地降低环境噪音获取“干净”的声音,但是某些细节也一并丢失。

具体到助听器应用上,-40db是一道坎,日常应用情况下灵敏度比这还低的话筒只适合近距离试音了,但是灵敏度太高也有缺点,环境噪声太多会显得很吵。

2.话筒的指向

话筒对来自不同方向或角度的声音的灵敏度,简单来说,就是话筒“听取”不同方向声音的能力,常见的指向性分为:全向型、心形和超心形。

全向型:对所有角度都有相同的灵敏度,话筒不必特意指向某一方向。

心形和超心形:对于前端的声音敏感,侧面和后端灵敏度降低,超心形拾音区域更窄更聚焦。

采访话筒和机顶枪式话筒都是心形、超心形话筒,领夹话筒大部分是全向型话筒,立体声录音笔特别是XY双咪头布置的都采用心形咪头。

具体到助听器应用上,在双人交谈时希望指向对方拾音就好了,多人一起聊天又希望听到四面八方的声音。

下面推荐四款咪头,两款带指向性的、两款全向的:

第一款:1465指向咪头,直径14毫米,高6.5毫米,尺寸巨大,也带来了良好的性能,实际测试感受是-30db左右的灵敏度且本底噪音很低,它侧面的灵敏度比正面低但也听的到,具有降低环境噪声的优点,如果坛友自制的外壳装的下都可以改用这款咪头试试。

这里要强调一下,指向咪头靠声音从正面和背面同时进入咪头内部振膜干涉而形成,外壳的前后都要开孔为咪头留出声音通道。

第二款:9745指向咪头,直径9.7毫米,高4.5毫米,它的效果很多坛友已实际测试,它的灵敏度比第一款稍低,商家标称-37db,指向性强于第一款,在日常应用特别是室外嘈杂环境有优势。

第三款:6027全向咪头,直径6毫米,高2.7毫米,体积小巧,灵敏度标称-28db,实际测试灵敏度足够高、本底噪音低且频响尚可,可以考虑用一个这种全向咪头和一个指向咪头同时安装以开关切换,适应不同场合。

第四款:9767全向咪头,直径9.7毫米,高6.7毫米,灵敏度标称-30db,实际测试灵敏度足够高、本底噪音低,但频响略微偏向于高音,冲它价格低廉可以接受。

关于咪头的固定这里提些建议:

1.咪头要减震,避免咪头直接与塑料金属等硬外壳直接接触,看那么多手持摄录机等设备内部的咪头都不是直接固定在塑料外壳上的。

建议用细、软导线连接咪头和电路板,用定形的海绵固定在外壳中,咪头与外壳之间没有硬连接,靠海绵支撑。可能的话使用老式收音机中波天线那种紫色的多股纱包线甚至是漆包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听诊器效应,减少衣服、手摸外壳造成的杂音。

2.使用指向咪头外壳的前后都要留空。欢迎探讨!

相关阅读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2
相关阅读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13

网友:
沙发?准备计划给爷爷做一个哈!

网友:
德胜也是LJ

网友:
谢谢分享,点赞,
助听器水太深,自己diy又觉得不够专业,慢慢研究吧

网友:
学习了,前段时间为了测耳机频响也折腾了几个咪头.

网友A:
拆手机上的话筒行吗?

网友:
谢谢楼主,我用的单指向这款。因为老人也不常出门,就是和家人互相交流,看个电视,全指向咪头会不会很容易收集其他方向的声音?我试了下对讲机上的咪头,效果就不如这个,所以非常感谢楼主推荐的这几款咪头,马上下手购买试试这几款的效果。

网友B:
老铁哪种好 正打算想买博雅麦克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哪种好 正打算想买博雅麦克风呢

不管什么牌子,看场合用途,领夹麦声音最清楚环境杂音最小。有条件用领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手机上的话筒行吗?

2g时代的手机咪头还是模拟的,具体要测试灵敏度。
现在手机都是硅麦了,有数字有模拟,体积极小不好焊。

网友C:
怎么没人考虑用手机上的咪头来做捡音呢,那种四脚的里面还有降噪功能,特别是水果的咪头特别不错,声音还特别清晰,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应用上应该效果特别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推荐的这几款咪头

网友:
收藏了,有大量的实验,有理论依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人考虑用手机上的咪头来做捡音呢,那种四脚的里面还有降噪功能,特别是水果的咪头特别不错,声 ...

手机降噪不是靠咪头~~!

网友: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做了这么多实验

网友:
很有价值的文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如果用做助听器,楼主能推荐一下哪一个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