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黑片刚大黑片 ADATA-SP900拆解和无供电维修记录

楼主(2020-04-02):
黑片刚大黑片SP900拆解和无供电维修记录
上机不认盘,掉固件不就开个卡嘛,随即打开虚拟机LINUX,然后拆开短接开卡,谁想到短接了几次都不认盘,完了,烧盘了。
一摸主芯片冰凉冰凉的,心想应该是供电烧了,找出好久没用的万能表,测各路电压,果然供电全无,没办法只有跑线了。
查5V供电线路,经过供电保护IC BEF3后无输出,大喜,随即在士必得料板上拆了个AGKE代换,上电各供电电压都出来了,上机认盘完美修复!好开心!

这货有一万PE,相信的同学请举手!

网友A:
原厂标才是1万PE,这种威刚自封鬼知道有多少啊,而且ME1 ME2 ME3都是同ID的,你看到的ID只是参数共用,讲真我估计3000可能都没有

网友:
1W我信个鬼 威刚辣鸡自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标才是1万PE,这种威刚自封鬼知道有多少啊,而且ME1 ME2 ME3都是同ID的,你看到的ID只是参数共用,讲真 ...

3K那么多,有1K我就满意了

网友B:
早期的sp900或者有3000-500pe,1W的也许是有的。后期的基本全是3000以内的吧甚至TLC的。

网友C:
大神借地问一下?sf2281换东芝颗粒是不是也需要土狗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借地问一下?sf2281换东芝颗粒是不是也需要土狗跳线?

那是必须的,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sp900或者有3000-500pe,1W的也许是有的。后期的基本全是3000以内的吧甚至TLC的。 ...

sp900 没有tlc的吧

楼主:
没见过有TLC的

网友(2020-06-09):
有供电保护,不用保险丝的产品一般都还可以了。。。

网友D(2021-11-25):
请问这版怎么短接,另外6.0.3B的固件在那里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版怎么短接,另外6.0.3B的固件在那里能找到

J2就是短接

网友(2022-04-15):
请教大佬,我有一块差不多的ADATASP900,有时认盘,有时不认。想学着开卡,但是怎么也找不到:FW_PPRO_6_0_3_Release_1007955_20150128
FW_PPRO_6_0_3_7th_Release-1023258。能给些指导吗?谢谢!

网友(2023-01-14):
看到拆机图,庆幸没入900……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