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大神怎么救内存。金手指少了

楼主(2020-04-02):
3代4g的,有点脏,橡皮擦了一看金手指少了一个。导电银漆可以修复,还是2b铅笔。不想上锡焊。

网友:
地吧???直接插上试试

网友:
二角是地,少一个地应该问题不大,插上电脑试试看

网友A:
现在的,都这么漏?以前SD时代的,用黑橡皮擦到插脚变成白色,都没见掉过

网友:
地线少一个两个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1.买个空板,把颗粒搬过去
2.找报废的内存条,切金手指下来,用胶水粘到上面,焊好连线
3.如果是地的话,不用管,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都这么漏?以前SD时代的,用黑橡皮擦到插脚变成白色,都没见掉过 ...

SD也有掉的,真事,见过,

金手指这东西的工艺,应该好象没变过,

网友:
你真要想补,就要先用胶把原来那块金手指粘回去,再用锡链接,

还是先试试一二楼的办法

网友B:
这种故障几年前就有维修的例子,粘上铜片,飞线就好了

网友C:
找块费电路板撕下金手指大小的铜皮用502沾好,焊接好用细砂纸打磨光滑。我的能存金手指被我搞掉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铜箔胶带贴上

网友D:
vss引脚,你用表量量应该和别的脚是通的第5个或第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几年前就有维修的例子,粘上铜片,飞线就好了

飞线到哪里,求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块费电路板撕下金手指大小的铜皮用502沾好,焊接好用细砂纸打磨光滑。我的能存金手指被我搞掉就是这么弄 ...

导电银漆可以修复?

网友:
内存金手指,CPU金触点如何清理,,,有啥好办法,伤透脑筋

网友:
旁边的金手指磨损这么厉害,你确定不是磨刀石擦的?

网友:
接地,不用管,直接插上,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简单,易拉罐皮子和二合一胶就能解决,先把电路板刮开一点,把易拉罐皮子焊上,然后用二合一胶粘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s引脚,你用表量量应该和别的脚是通的第5个或第8个

和第8个通的。没有也没有事把?

网友:
找个废旧条,用手术刀扣个金手指铜皮下来,配合AB胶,粘好后飞线,注意粘的时候胶不要搞到金手指上,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