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泰WT1901奶灯改进方案先探讨

楼主(2020-04-02):
最近论坛很是热闹哈,一是奶灯很热,连大清皇上都亲自改灯,虽然皇上发的灯太丑还多费时间和工具,但怎么说也是出自皇上之手,肯定能拍个高价,不会是今晚就开拍吧,我在发帖抢不到呢。这文泰 奶灯各种改装方案都有,但完美的不多,我上个改灯还是有不少要改进之处哈。持了皇上说用了18650电池容量大,但那重的电池装上面不会头重脚 轻吗?原装29.9的不知是不是用的聚合物电池。我今晚特地测试了下把电池放底部的方案,从亮灯后的效果看,只要把电池放正中间,四周就不会有黑影出现的。再用硬导线顺着立装的电池引到灯板上,从试验来看应该不会出现黑影光的。再在原电池盒中平放一个带保护的TPYE-C充电板,直接用硅胶固定即可,充电时打开电池盖就是,由于用了18650电池,充一次电要用好久吧。这样改装的难度是不是少多了?像皇上那样工具齐全,一会钻,一会打洞,一会开孔的不会搞好看。那样我太难的不搞,天天用起来那么丑倒不如不改哈,大家先看看我的方案,图片如下:

网友A:
为啥不横放呢? 立着多难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横放呢? 立着多难固定.

立式不会有黑影 还不大影响底部反光。立式也好固定呀,用硅胶即可。

网友B:
14500容量太小了,还是18650好哈哈,立着就立着吧。
其实我还有个办法,把灯珠取下来,电池贴着原pcb,重新焊一块板子四周倾斜放灯珠,效果其实比垂直向下照射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容量太小了,还是18650好哈哈,立着就立着吧。
其实我还有个办法,把灯珠取下来,电池贴着原pcb,重新 ...

我就是没相好把这18650放在灯板正中还是放底部呀,放底部这灯肯定不容易倒哈,放上面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像我图片中的放四灯珠正中,一点黑影也没,接线也方便些。原来2.6一支的硅胶撸了十几支固定好方便的。

网友:
这个奶灯是底部开口的 ,电池立在底板上,上面导线就要长。。。哼哼,各有利弊

网友:
步子再大一点外壳是均光材料不要太多考虑阴影

网友:
5块多时也入手了一个。中置加3节18650电池,共6600毫安时。电池周边装了一圈6串8并的灯条,灯条为9W的欧普LED日光管拆下来的,1.3元的升压块改装后驱动5W功率。夜光奶灯 与强光小灯笼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