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节能灯换个电容

楼主(2020-04-02):
丈母娘在楼下摆了个小摊,周末去看望时看到用的节能灯闪得厉害,泡论坛所得经验是电容坏了。
于是先给换上了一个上次给她的LED的螺口灯用着,这个就拿回家来拆修一下。

不是胶封的,好评一个,拆起来简单,小心塞进拆件刀就拆开了。

看到那个电容就拆下检查了一下,果然电容不行了,61E万用表都量着会OL和0.23NF不断的跳来跳去,用多功能的晶体管测试仪检查一下结果如图。

这货外观没事,没用了。

家里找了半天,也没备用的这种高压的电容,最后在一个坏的充电器上拆到一个22Uf的电容

对比一下

焊接好,测试一下,在摄像头下也只有一点点闪了,65W不知道还有没有,也不去测试了,等哪天LED的灯没的用了,这个就顶上吧。

网友:
可以给丈母娘省点电钱,换个led吧,能节约一半电量还可以用电瓶供电

网友:
这个电容不错的说,三永棒子货

网友:
你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狂热维修爱好者……要不还是给你丈母娘换一个灯泡吧,又便宜又好

网友A:
请楼主上个晶体管测试仪的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上个晶体管测试仪的链接看看

14年买的了,过时了,看最新的产品吧。

网友:
修个节能灯,你是在家有多闲。.

网友(2021-01-04):
蓝色的22uF电解电容是好的,棕色的是坏的,怎么用晶体管测试仪不测一下损坏的电解电容参数?

网友:
坏电容卖给我行吗

网友:
楼上这要求第一次见

网友(2021-02-15):
晶体管测试仪好评,看着很高大上的样子,可能很贵

网友:
大家过年都很闲,去年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网友(2022-05-08):
22uf的结果是频闪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