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森夜钓灯板烧了一个三极管,请教这个是什么芯片,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0-04-02):
沃尔森夜钓灯板烧了一个三极管,请教这个是什么芯片,用什么代替?

网友:
上颗1A7135试试

网友:
这是一只DC-DC升压芯片,二极管负极的电容耐压是25V的,由此估计输出电压大约是12V(或以上)。

网友:
试试看清是印着啥字

网友:
就是一颗7135,直接替换

网友:
直接替换个1a的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