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已解決] SK6221+MT29F64G08CFACB量产后只能读,不能写入

楼主(2020-04-02):
已解决。星产工具默认打开了读写保护,关掉就OK啦。

看了@羊村村长的评测才买这个主控的,可是没有量产成功。
做了两个,单贴的,一个量产成普通u盘,一个做成了光驱+u盘二合一,可是两个都只能读不能写。请问什么原因?

PCB跟村长大大的不太相同,不知有没有关係?

楼主:
我没有打开读写保护

这是PCB

网友A:
跑圈了么?我的6221量产如果不勾选固定32k就会跑圈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圈了么?我的6221量产如果不勾选固定32k就会跑圈不过

我的可以, 单贴和双贴都分别跑了一次。这图是双贴, 本来想叠焊做成32G, 技术不行只能简单做双贴, 只有区区16G, 浪费了主控,,,,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便宜点的主控支持MT29F64G08CFACB这个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