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朗科U650尾插断线修复

楼主(2020-04-03):
之前的拆解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6215&extra=

本贴为拆解后的修复

解体,将尾插排线拆下。。。

利用旧IPhone6P做焊台接线。。。焊点附近还有胶,还好电烙铁烫烫就化了。。。

接好,另一头剥线上锡。

线缆焊接就位。。。。

测试。。。正常识别,状态良好。。。

拆了线,重新修下长度。。。毕竟U盘空间有限。。。。

修复完装回U盘,测试下。。。状态正常。。。。

完工封胶,如果不固定。。。主板会后退,线缆还会断。。。涂完胶,用手按了,没问题,很结实。。。。完美修复。。。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A:
这玩意感觉像是读卡器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感觉像是读卡器改的

苹果OTG基本可以认定是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