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r11小电磨

楼主(2020-04-03):
小巧  静音
就是555劲差了点

网友A:
555电机轴都是3.175MM,ER11延长杆后边的孔有3.17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电机轴都是3.175MM,ER11延长杆后边的孔有3.175MM的?

套了一个轴套  然后打磨成6㎜的   但是也因为这个同心度受了一点影响   真的想做还是直接775合适

网友B:
自制电磨,ER11夹头的确是不二的选择,但配套电机轴直径至少应该是5mm的。55x系电机轴加轴套后同心度就很难保证了,定制3.175mm尾孔的ER11延长杆应该能解决问题,但实现起来又比较难。

网友C:
电磨要这么高的同心度做什么呢,感觉没有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磨要这么高的同心度做什么呢,感觉没有必要啊

同心度不高加上高转速会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电磨,ER11夹头的确是不二的选择,但配套电机轴直径至少应该是5mm的。55x系电机轴加轴套后同心度就很难 ...

555的大小合适  输出轴又不合适   775输出轴合适  大小又不合适  确实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