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洗手盆和大理石台面间缝隙用什么填?

楼主(2020-04-03):
厨房洗手盆是不锈钢的,台面是大理石,它们之间的缝隙大概有3~4mm这样,之前是用玻璃胶填的,因为经常用抹布从台面往洗手盆里擦水,久了玻璃胶会松动脱落,玻璃胶还会发霉变黑,请问有什么可以好的填缝剂可以用?要求牢固不发霉。

我用来粘卫生间台下盆的干构胶行不?还剩一些……

补充内容 (2020-4-23 23:41):
最后用了干构胶。凝固后呈淡黄色,非常坚固,用刀刮都难刮,应该也不会变色,因为我的台下盆沾了好几年,现在颜色都没变……

网友:
美缝剂试试

网友A:
用白色的防霉玻璃胶,我之前装的时候买了2支,批发价都35,店里卖50一支。

楼主:
我说的干构胶就是云石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色的防霉玻璃胶,我之前装的时候买了2支,批发价都35,店里卖50一支。 ...

玻璃胶强度不够……

楼主:
那种美缝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玻璃胶强度不够……

不够是因为表面脏粘不住吧,你要很牢的免钉胶可以试试,硬的胶我认为时间久了也容易脱开。还是要软性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是因为表面脏粘不住吧,你要很牢的免钉胶可以试试,硬的胶我认为时间久了也容易脱开。还是要软性的胶 ...

不是粘不住,玻璃胶还是粘得很牢,主要是我家台面设计问题,原木砧板每次使用后清洗,都要从缝上推过(砧板很重,懒得扛起来),久而久之玻璃胶就被铲松了……

网友B:
坚固一般可以用环氧树脂。家用试试热熔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粘不住,玻璃胶还是粘得很牢,主要是我家台面设计问题,原木砧板每次使用后清洗,都要从缝上推过(砧 ...

木砧板不要用了,现在有PP材质的砧板了,很多饭店也开始更换,不会像木头那样会裂、发霉,材料和奶瓶一样很安全,3CM-20CM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砧板不要用了,现在有PP材质的砧板了,很多饭店也开始更换,不会像木头那样会裂、发霉,材料和奶瓶一样 ...

呃……我还是觉得木头安全些,pp材质说白了还是塑料,切砍多了还是会有碎屑吃进肚子!pp材料乘东西吃和吃进肚子是两码事。

至于饭店用,这个我就不说了,懂的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固一般可以用环氧树脂。家用试试热熔胶

环氧树脂可以考虑……热熔胶坚固性不行

网友:
用软胶吧,这种地方如果用硬胶就一定要保证粘结特别牢固,一旦有了松动会很快全部都松动
如果用软胶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硬胶的这种情况
可以使用黑色的那种玻璃胶,所说黑色的最结实呢,打胶之前一定要清理干净接缝

网友:
最好还是发图看看,我想不到是具体是什么情况,不好推荐

网友:
白色防霉结构胶

网友:
还是用玻璃胶,表面抹平,等干了贴防霉封边胶带上去。

网友D:
有种叫 塑钢泥 的,和玻璃胶一样使用,干了以后坚硬如瓷,我马上装修准备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叫 塑钢泥 的,和玻璃胶一样使用,干了以后坚硬如瓷,我马上装修准备用它 ...

塑钢泥有毒吧?

网友:
应该不会吧,只是填充缝隙防水防霉,不直接接触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