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4056与太阳能灯的问题?

楼主(2020-04-03):
是这样,本人比小白还小白,无奈逛本坛上瘾,也少许撸了一些破烂,这不最近撸了一个太阳能灯,又撸了个4056充放保护一体板,那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大们:
1:4056可以边冲边放吗?
2:我自己胡乱把4056与18650和太阳能板焊接上了,这样对吗?如果是太阳能通过4056给18650充电,那么4056充电板的LED指示灯会是红色常亮的状态吗?(或者亮还是不亮与太阳能板的电压或者电流有关?)
3:撸了一个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本本贴的灯是天黑自动常亮状态,我想把撸的人体感应模块加到这个太阳能里面,达到人来灯亮,人走微亮的状态,如果达到这样分目的,需要如何改造?

楼主:
一切都是小白,焊工小白,电路小白,

网友:
4056我记得耐压最高好像是7V,所欲太阳能电板进来最好DC-DC到5V,然后给4056充电;电压太高效率降低,发热厉害还会降低充电电流。

4056不是电源系统管理,它可不管你什么边充边放;所以边充边放对充电电路没影响。充电是红灯,充满是另一个灯。

网友:
错了。b+b_是到电池的

网友:
在搞什么??4056冲放一体板的b+b-是接电池的两侧。。你焊等的板子上不是搞笑么

网友:
这种灯你就加个锂电池保护板就行

网友:
我觉得找耐压值高的保护板就可以,好像我零几年试过诺基亚电池上,精工保护板最大可以耐压到15伏,

网友:
红灯是充电状态,充满是蓝灯或者绿灯,B+接电池正极,B-接电池负级,没有红外感应也别折腾了,这时间5.8元一个红外遥控灯买一个,啥都有了。

网友:
我的一个太阳能灯就是塞了个4056 然后加的光感电路 白天灯灭太阳能充电 晚上灯常亮  现在装厕所里用

网友:
太阳能灯还能边冲边放?晚上亮灯放电,太阳能板没太阳还能充电?

网友A:
这种小东西没必要用4056的 我搞的太阳能板给电子秤增加续航用的 就串个二极管防倒灌 用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东西没必要用4056的 我搞的太阳能板给电子秤增加续航用的 就串个二极管防倒灌 用一年多了  ...

用IN4007吗,给锂电,还是蓄电池充电?

网友:
我最近一直在弄这个,给你一个思路
功能:天黑微亮,人来高亮

实现:
1、把太阳能灯的LED模块,弄成两个模块。仔细看上面电路,用刻刀分开。比如20颗LED,微亮的5颗,高亮的15颗
2、5颗LED继续接在太阳能灯上,实现白天充电,天黑亮灯
3、15颗LED接在人体感应上,在人体模块加个光敏,可以实现,天黑人来亮,天亮无动作
总结:两个模块完成功能。一个太阳能灯天黑自动微亮。一个人体灯人来高亮。

充电:太阳能等的太阳能板功率太低,满足不了白天充电,晚上使用。
改进方案
1、换大的太阳能板,同时给锂电 加一个保护板。这种廉价太阳能灯都有保护电路
2、弃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大太阳能板+4056对锂电充电。

关于4056
目前大部分1元左右的4056都是山寨板,目前查到的资料可以耐压6V-7V,太阳板空载6-7,负载会降低,所以可以太阳板直接接在4056,然后4056给锂电充电。
如果不放心,弄个DC-DC稳压5V,再接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