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复HP TX2500(HPK-HSTNN-Q22C(B))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0-04-03):
这个本本电池早就有了,可能就是网上说的锁死了,以前没研究过本本电池,多见网上什么什么解锁之类的帖子,感觉好复杂,再说还有一个加厚备用电池,所以扔那里一直吃灰,扔了舍不得,拆18650不忍心。最近疫情,在家呆的时间长了,没事就翻出它来了,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拆开测量电压,一组1.52V一组1.56V,用论坛充电神器充一下,神器把它当成镍氢电池了,充几秒就停了,没办法,还得用土办法,先用警棒充电器把电池充到2.5V以上,然后再用论坛神器充,这回算是认出是锂电了,也能充了,可是它只充到3.6V多就转灯不充了,再用警棒充电器充,再用神器充,这样来来回回好几遍,总算把两组电池都充到3.98V以上了,觉得差不多了,合上壳子,装在笔记本上试一下吧,嗯?本本点不亮,明明电池有电压了还挺高的呀,这可能就是网上所说的锁死吧。感觉应该用充电器充一下,把那个“锁”给冲开,插上充电器一试,还真的冲开了,屏幕上显示正在充电84%,拔下充电器,本本照样工作。
之后,充满,放光,再充满,再放光,弄了好几个回合,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了。
感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复杂呀,只是有点麻烦,来来回回充放得好几遍,用的时间比较长。
参考这个帖子--
镁光120G SSD救古老笔记本(HP TX250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4880&page=1

总结一下修复过程和经验:

1、电压1点多V的时候,要先用普通充电器把它充到智能充电器能认出它,也就是得2.5V以上吧。
2、智能充电器充不满的时候,还要用普通充电器充,跟智能充配合着,把电池充3.7V以上吧,(高点本本好认电池,记着,要把两组电池充到同样的电压),就可以把电池装笔记本上去充电了,本本上充还是很快的,原装电池配原装充电电路,又快又安全。
3、装到本本上之后,这时本本还不认电池,得用本本充电器插上冲一下,当本本屏幕上显示正在充电时,就算大功告成了。

上图参考,简单,不做说明了。

这电池真好拆,用手一拧,就有缝隙了,之后手指甲一扣就开了

这电路比较精密,怕拆坏了,不拆了

两组有些许差别

开始智能的不认,跟下边的配合着才把任务完成

老式的不能丢呀,有时智能的干不了活还得靠它

谢谢关注!

网友A:
那个丰蓝一号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可以手动选择电池类型

网友:
那个丰蓝一号干什么用的 +1

网友:
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说明这电池原来出厂没锁吧,真正锁了的这样不行,原来看到些文章说要重新写那个芯片的。

网友:
有些锁死是因为换电芯断电了

网友:
其实并没有锁,锁了这样搞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丰蓝一号干什么用的

煤气炉,丰蓝一号。紫薯布丁。

网友:
国营七五五厂

网友:
目测电芯应该很多是饿死了,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    以前能用3小时左右,现在断电只能20分钟不到,应该是某一节电池坏了

网友:
你这量起来还有1.5V,我那个量出来1.2mV,会是断路了么?

网友:
这个厂就是新乡出镍镉电池的那个厂。

网友B:
这样修好了也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好了也用不长

聊胜于无吧,那怕只能坚持3分钟,也够应付突然停电时保存文件了,不然直接断了电,有时哭都哭不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用新本本了,不少旧本本不能开机,就是这个原因。按楼主的经验,有动手能力的,学着折腾一下,应该还是能够修复使用的。谢谢了!

好像楼主上次换下来的机械硬盘是希捷的。

网友:
学习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电池有空也这样折腾一下

网友(2023-03-04):
不错,这个论坛里常有修复笔记本电池的Diy东东,学习了。

网友(2023-06-07):
宝贵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