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单片机烧录

楼主(2020-04-03):
用JLINk OB下载器烧录程序时,点击下载后,弹出一个叹号和几排英文,有那位高手说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T12的HEX,是你下载的还是自己写的

你MCU和这个HEX文件用的MCU是否一致

再查查0x8000000和0x6000000的对应关系,MCU片里的扇区地址如何的

网友:
百度几个单词都不会,拍照你又拍不全,连截图你也不会?
上面写是地址不对,烧不进。
真怀疑你是不是选错mcu了。

网友:
总算是遇到比我还懒的了…翻译软件的传播任重而道远啊…

楼主:
已经烧录成功,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stm的单片机做T12的控制板很少见啊,STC多,就是贵点,但也才3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