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IPV6,远程访问就很简单了吧?

楼主(2020-04-03):
    听说IPV6地址多的用不了,是不是以后每个设备都有独立IPV6地址了?

网友:
想多了,该咋样还咋样

网友:
凡是不能说绝对呢......

网友A:
移动宽带,用光猫试了几次,ipv6地址不固定,每次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用光猫试了几次,ipv6地址不固定,每次都会变

那也可以用DDNS了,比单纯的内网穿透好多了

网友:
是的,每个设备一个可外网访问ipv6,但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B:
目前运营商大部分的IPV6还是子网下的,跟子网V4一个意思,想法很好,但运营商做法也很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运营商大部分的IPV6还是子网下的,跟子网V4一个意思,想法很好,但运营商做法也很绝 ...

是V6的公网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运营商大部分的IPV6还是子网下的,跟子网V4一个意思,想法很好,但运营商做法也很绝 ...

没看懂,能解释一下或给些搜索关键字吗?

网友:
IPV,6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想多了,IPV4能给你修长城,IPV6就能给长城上再给你刷层水泥,甚至心情好了,水泥外再贴上磁砖。

网友:
能省钱运营商不省钱嘛

网友:
我这里是能访问远程桌面和nVidia远程游戏的,电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