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燃气报警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03):
    各位大神,之前的报警器已经确定是单片机坏掉了,拆解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6377&extra=
    今天闲着无事翻了一下网上有这个原理图,就把单片机去掉,线路稍加修改后加了一个8550三极管和喇叭,又能使用了,想请教各位大神两个问题:
    1、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啊?为什么网上的都是用单片机的?
    2、烟雾报警器的4和6脚为什么要接一个104电容到负极?

网友A:
看了网上的电路图,没用单片机的燃气报警器电路很多。
这个电容无非是滤去干扰,可用可不用,网上的电路图大多没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网上的电路图,没用单片机的燃气报警器电路很多。
这个电容无非是滤去干扰,可用可不用,网上的电路图 ...

感谢支持答疑,谢谢

网友:
就是一个比较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