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黑群都是如何实现外网访问的?

楼主(2020-04-03):
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
我用的正版但是没用自带的那个速度太慢,我有外网地址直接开的端口

网友A:
路由器是小米的,预先做好端口映射。用小米的app进去查当前的外网ip,然后通过ip地址加端口号就可以访问到家里的黑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是小米的,预先做好端口映射。用小米的app进去查当前的外网ip,然后通过ip地址加端口号就可以访问到 ...

牛啊,都有公网IP啊,我这没有公网IP

网友:
公网ip直接解决

网友B:
没有公网可以考虑蒲公英路由器,或者像我一样用ZEROTIRE ONE内网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公网可以考虑蒲公英路由器,或者像我一样用ZEROTIRE ONE内网穿透

ZEROTIRE太慢了

网友C:
我这前几天开公网,打客服直接说要开公网,客服直接问我宽带账号,提供了以后说已经开好了让我重启路由器
前后一分多钟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前几天开公网,打客服直接说要开公网,客服直接问我宽带账号,提供了以后说已经开好了让我重启路由器
...

这么容易?哪儿的运营商?普通家庭宽带就可以这么搞?

网友:
蒲公英路由器,一直在用。内网好用。

网友:
注册顶级域名,阿里云解析好  路由器做好端口映射 用域名访问 注意别开80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容易?哪儿的运营商?普通家庭宽带就可以这么搞?

郑州的联通宽带,本来还想好了一番说辞来忽悠客服,谁知道真的很简单,我说要开公网,客服直接要账号,然后直接说开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郑州的联通宽带,本来还想好了一番说辞来忽悠客服,谁知道真的很简单,我说要开公网,客服直接要账号,然 ...

联通的是不是对等速率的?

网友:
电信200M宽带,没有固定IP,用动态域名可以解决。
具体方法:
黑裙控制面板里面有个外部访问,正好之前注册过免费3322.org的域名,添加这个域名的配置,设置好账号和密码
lede路由器防火墙里面有个端口转发,设置一个外网端口,映射到内网黑裙端口即可。
手机ds get,ds file应用都正常,外网电脑访问都正常

网友:
没有公网IP的可以用内网穿透,我一般都是用FCN虚拟内网。

网友:
有公网IP
路由器有花生壳,群晖也可以登录花生壳;群晖还可以安装花生壳内网版

网友:
公网ip破一切。。电信和联通 公网ip很容易拿到,移动就用ipv6公网ip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通的是不是对等速率的?

前些年办的联通 现 是 100M  上下对等的 ,从10 20 50M 升上来的。
现在没有了吧

网友E:
zerotier one用得很好。就是电脑启动后几分钟后才能访问。但之后就没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zerotier one用得很好。就是电脑启动后几分钟后才能访问。但之后就没啥问题了。 ...

速度太慢了,还经常访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