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剪线的格虹GN-3004 28W暖奶器

楼主(2020-04-03):
这个格虹GN-3004 28W暖奶器是去年捡的,以前小孩剩的奶用的都是热水“托”,这玩意还没用过,拆零件也好呀

照例先外观

温控旋钮、直热开关以及指示灯

线已经被剪了

标签倒是挺详细

里面是个金属杯托

拆螺丝,开底壳

底壳上就是个开关和压线

原来加热是用的PTC

这是机械温控器

结构有点复杂
顶上是调温旋钮,旋转时移动顶片位置,调节动触片预受力

中间是动触片,类似鼠标那种,不过大多了

下面直的这片是双金属片

偶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动作的
自由状态,触点闭合

用手指模拟温度上升,上推双金属片时,动触片联动,触点断开

这种机械温控原理挺巧妙的
楼下继续拆

楼主:
拆掉PTC铁压片

机芯整个出来了

PTC加热器及温控导热片

PTC元件在铝型材里面

加热指示灯是氖泡

加热器和杯托之间是隔热的人造云母片

杯托可以取出来,是非常薄的不锈钢

最后测一下PTC电阻,感觉是好的

全家福

总体是简单的玩意,还是那个机械温控器漂亮又巧妙,在这类家电中用得比较多

这个PTC加热功率比较小,做LED灯板维修加热台貌似不够,先吃灰吧

网友A:
此奶非彼奶吖,令人想入非非

网友B:
挺不错的玩意儿。但是铭牌WATT的单词写错了……掉价。

网友C:
暖奶器?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真是结构简单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实用的,相当于保温杯垫,效率比保温杯垫高

网友E:
PTC发热体不错,比美的电热水壶里的电热丝和烤箱安全不少,要是有烤箱倒计时旋钮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此奶非彼奶吖,令人想入非非

二师兄你又在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奶非彼奶吖,令人想入非非

二师兄,你在想啥呢?!

网友:
楼主发帖好合适呀,看来今年二胎会特多,这段时间论坛喂奶灯拆机改装成风,你再加个温奶器,下个帖子是不是产奶器?

网友:
有点像电热杯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的玩意儿。但是铭牌WATT的单词写错了……掉价。

真是火眼金睛,偶都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暖奶器?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真是结构简单

看来你还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实用的,相当于保温杯垫,效率比保温杯垫高

保温倒是省事了,水浴感觉更好

网友:
哈哈哈,奶热起来

网友:
这PTC功率小,好像没啥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回元首天天晚上有热奶吃了。。。。。

网友:
28W在温控下面的功率而已,这个PTC也许不止28W,通电上功率计等功率稳定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C发热体不错,比美的电热水壶里的电热丝和烤箱安全不少,要是有烤箱倒计时旋钮更好。 ...

小功率加热基本都用PT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师兄你又在皮

估计二师兄想翠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