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新了,芯片型号已经知道了,一个机顶盒,开机没有反应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4-03):
通电没有反应,以为是电源板坏了,

测量电源板,12V,是正常的。

观察主板上面,图中圈出的芯片,非常烫,是这个芯片短路了吧?

想看一下芯片的型号,但是看不清楚,有人知道吗?

这个芯片坏掉了

就是这个芯片,DF1506-A201,百度可以查到资料

但是买不到啊  搜索连一个商品都找不到

为什么没有卖的呢?难道是搜索方式不对?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南星专机?

网友B:
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坛子里有木有拆机图,测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5V、3.3V、2.5V、1.2V这几路电压,没有的话就可能是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南星专机?

应该是的吧,在镇上买的,说是终生免费看电视,也不要插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吧,在镇上买的,说是终生免费看电视,也不要插卡什么的

跟GPS分时出租汽车定位器,和没有距离限制对讲机有一拼,里面有一个物联网芯片,或者单片机集成物联网,能坚持一两年以上都不错,售后有良心。就怕不到一年,物联网等云数据库服务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坛子里有木有拆机图,测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5V、3.3V、2.5V、1.2V这几路电压, ...

有12V,5V,3.3V,就是在电容两端测的,2.5和1.2,不知道在哪里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2V,5V,3.3V,就是在电容两端测的,2.5和1.2,不知道在哪里测

没有这种盒子,电源芯片四周有4只电感,推测应该有4路输出电压,户户通的缓存是2.5V供电,主控芯片有1.2V供电,不知这种盒子是否这样。

网友:
地面波接收器?是不是有条室内天线

网友:
既然说12V正常。说明电源板正常。
拔下那根从电源板来的电源线,

先测接线柱是否短路,然后顺着电源走向,继续找是否有短路的。
没有电路图,只能这样摸索。

网友:
这么大个机顶盒里这么点东西

网友:
就一个卫星机而已,没啥玩的,还是标清的老旧货

网友:
空空荡荡的

网友C:
楼主是想更换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吗?

划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更换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吗?

划不来的

是啊,但是买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坛子里有木有拆机图,测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5V、3.3V、2.5V、1.2V这几路电压, ...

大佬,这个芯片买不到

我想问一下,可以改造吗?

比如,绕一个变压器次级,然后通过线圈抽头,整流滤波得到5V,3.3V,2.5V,1.25V这些电压,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芯片买不到

我想问一下,可以改造吗?

变压器整流滤波得到的电压给它供电是不行的,必须稳压后才行。

网友(2022-02-08):
这个的主控芯片M88CS8051-S全网都找不到资料,不知哪位有?

网友:
M88CS8051-S 000.K90L1.2 PC1834NQ芯片资料哪能找到,百度全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