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种超薄全自动万用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0-04-03):
某宝上有好几个品牌,但看起来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知靠不靠谱

网友A:
不能测电流的万用表,精度极低,10块的玩具表都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测电流的万用表,精度极低,10块的玩具表都比这个好~

主要就用来测各种电池
大表我也有,每次都要接线,用完收纳,感觉太麻烦
这类表精度真那么差?

网友B:
要说比不上10元的玩具有点夸张了。
不过万用表不是玩具,是工具,使用者多少需要点专业知识,只能自动不能手动的表是不太适合复杂场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就用来测各种电池
大表我也有,每次都要接线,用完收纳,感觉太麻烦
这类表精度真那么差? ...

分辨率只有小数点后1位,电流不能测

就一个600v档,测个电池就两位,还1.2%+5个字

电阻没小数点

电容也一个小数点

10元表比它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比不上10元的玩具有点夸张了。
不过万用表不是玩具,是工具,使用者多少需要点专业知识,只能自动不能 ...

参见5楼回复~

网友:
口袋妖怪,小巧玲珑。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肯定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只有小数点后1位,电流不能测

就一个600v档,测个电池就两位,还1.2%+5个字

用过的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测电流的万用表,精度极低,10块的玩具表都比这个好~

同感,不能测电流的,送也不用,只配压箱底

网友:
精度低,不耐用

网友(2023-01-13):
我2020年买了VC921,感觉挺好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C:
现在很多万能表不能测电流,这样最大好处是表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万能表不能测电流,这样最大好处是表不会烧掉

万用表就是拿来测量各种数据的,如果这不能用、那不能测,不如直接买电压表、电流表算了。

网友:
没有使用过,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