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1块撸的国际电工浴霸开关

楼主(2020-04-03):
家里的浴霸开关坏了,撸了个国际电工的开关,11块,红包抵扣后1块到手,做工还可以,里边不好拆,不拆了。

网友:
可以买个相对通用,几十元的导线内阻仪,测试下触点内阻,测量不可拆解铆接空气开关很实用。有个1035好像是电池专用,百元太贵了。

网友:
如果是浴霸使用的开关,还是要认为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