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元NTC热敏电阻激活骐达原厂室外温度显示---

楼主(2020-04-03):
       首先对于已经入手日产车友来说都会在喷日产太抠门了.......对比一下新款的丰田,大部分都是标配的,连自适应巡航也配上了。
正因为如此才衍生了改装、升级......把车子的一堆喜欢和不喜欢都改掉

按网友的分享选择2.2K的传感器

其次拿普通配件激活原厂室外温度显示----应该说是有些矛盾的。但个人喜好就是这样...
       既然是原厂的,当然需要原厂电路图,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首先感谢网友分享插头定义。
【迷车寡人】折腾16款室外温度教程!附赠高配仪表升级插头定义!
2018新轩逸尊享版自行安装室外温度显示教程
想加装室外温度传感器的车友看过来!!!
       传感器某宝某鱼好多卖的,但都得空线、拆拆进气管、空滤盒子,引线进驾驶室脚处等等...太累。
SO~~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本人加装过程中经验总结(网上有分享的图片就直接复制分享给大家)
1、彩色屏黑白屏接线定义是不一样,彩色屏接1520脚,黑白屏接1920脚。
其实不用在仪表插头处接线,参考上面贴子最佳接线位置在主驾位车门边插座处。我就是接在此处。

箭头处往下推,然后拔出插头。

白色圈里的,紫色和红色

有了网友的分享,再对比自己的车型,直接上手吧,
黑色方框内就是温度传感器对应的线。我也采用网友的做法,拿一根网线,扒开,截2段铜线,剥皮,
插入图中黑框的孔里引出来,然后把插头插回去,记得用扎带固定一下,
然后2根铜线和传感器线束对接就可以了,另一头我采用的是可拔插的接头对接温度传感器。

装回后的效果图,完工后通电

由于还没想好这二个传感器安装位置,临时放在窗处分享给大家。勿喷。谢谢
最后再分享一下可以用4.4K的NTC并联使用,分别装在室内和室外双传感器,行车电脑显示的温度就是温度低的区域。
使用心得:行车电脑温度刷新时间感觉是10s-15s,温度快速变化超过3度左右后,需要3-5分钟左右重新收集并比对数据。

楼主:
大部分图片是用网友论坛里的图片,就没有拍图了

网友A:
我14版的尊享版有室外温度显示,但是没有室内温度显示

网友:
我装了个38元的胎压监测记,实时监控车外温度,还挺准确的,支持你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4版的尊享版有室外温度显示,但是没有室内温度显示

非原配置的都可以折腾成室内外双温(有网友是加开关切换室内外的,而室内外并联热敏电阻是只显示温度低的)

楼主:
体验了几天后,个人感觉只要室外温度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原配置的都可以折腾成室内外双温(有网友是加开关切换室内外的,而室内外并联热敏电阻是只显示温度低的 ...

并的话就难说了,电阻是并后的,就只能看看了,准不准,呵呵

网友B:
2.2K的NTC ,选用的B值是多少的?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K的NTC ,选用的B值是多少的?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

我选的是正温“ B 值容差: ±1%”。估计 B 值在日系车里关系不大

楼主:
使用了几天后,寻思着还是装到了铁锂电池的内部靠近发动机侧,让行车电脑直观显示铁锂电池的问题,27度阳光直晒下,电池表显温度34度,行驶一些时间后最大显示54度,

网友(2020-06-15):
有两张图片不能显示!不知道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图没有上传完整!

网友:
楼主,你的图片挂了是个叉叉

网友(2021-05-07):
标记一下,有空搞搞。不过楼主确定用的是正温度系数的么?我看网上有其他说用的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这车的线束真山寨。

网友:
这样的设计换来了稳定 和好修 。。也是好的 。。标致的车 空调哪个不凉还响 可是它是有原因的  内外来的风都过滤清。。后视镜上也有个温度探头。。哪个一坏空调就不制冷。。哈哈 这下好了 。。。修车工万万没想到。。修了几天修不好哈哈。总不能说自己技术 不行吧。。哪就骂标致反人类吧。。哈哈 。。简单粗暴也是有好处的。。。不要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