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个CM201-2 怎么刷固件

楼主(2020-04-03):
偶得一个这个盒子
1是开机时显示 一直这样 画面不会变化
2按了设置进入的界面
3 2画面的系统信息
4 正面照 cpu mv300

楼主:
中国CH制造  从字推测应该是长虹代工
从标GD 有没人指点下思路
===========================================================================
                           移动魔百盒长虹(CH)代工cm201-2(emmc闪存)免拆升级工具

                               潜龙在渊  编辑整理

                           ----------------------
                             注意事项及使用说明
                           ----------------------
1、本工具仅适合长虹代工cm201-2(emmc横版竖版闪存),(cpu为海思mv300或者mv300H)的盒
子免拆机刷机;

2、盒子上电开机,点按遥控器设置按键,进入网络设置连接无线或者有线网络;

3、请保持盒子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4、进入设置里网络配置里的网络信息查看盒子的IP地址并记下;

5、遥控器按键(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OKOK),进入长虹盒子debug工具,开启adb选项。

===========================================================================
请输入盒子的ip地址:

曾经下载这样的一个固件
第五步执行不了 怎么按也调不了a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国CH制造  从字推测应该是长虹代工
从标GD 有没人指点下思路
======================================== ...

那你按照他这样能进入调试界面吗?如果能进入,调试界面都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按照他这样能进入调试界面吗?如果能进入,调试界面都有啥?

不能进阿 我怎么按都不能进
遥控器肯定是好
不知道还有没其他方法

网友A:
去高清范那边搜搜,似乎这盒子教程挺多,adb不行ttl或许可以试试  http://www.hdpfans.com/thread-818902-1-1.html  http://www.hdpfans.com/thread-815272-1-1.html  https://www.znds.com/tv-1072606-1-1.html

网友B:
【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刷机固件【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刷机固件
我的两个201-2(8270板号)都刷的这个,用了快1年了,还算不错
固件为移动魔百和CM201-2(emmc,nand)通用免拆刷机固件,主控芯片为海思3798mv300。请注意,本固件
适合未来电视,分省模式等等朝歌代工的板号为8268,8270,8273的EMMC或者nand闪存的cm201-2盒子,明确表明CH,YS等的请找下载目录里对应固件刷机。刷机请仔细阅读固件里的刷机步骤,找个合适的U盘刷机即可。

                  1.更新通用刷机脚本,无需再分辨nand或者emmc。
                  2.适配之前由于个别批次盒子默认u盘标号特殊导致刷机无法成功。
                  3.更新华为logo,华为动画。                   4.三码不变,设置,主页等功能键均可用。

固件特性:

01.采用官方系统核心以及官方内核,确保固件运行无问题

02.全局精简,保留基本功能,速度更快,无广告,无推送

03.添加支持多种遥控。并支持遥控开关机。

04.微调运行机制,使系统更流畅。

05.默认开启硬件GPU加速。

06.固件默认开启ROOT。

07.集成索尼V4图像引擎。

08.本固件破解为三网通用网络盒子,无需账号密码。

09.需要IPTV的网友建议使用ADB破解,网上很多此类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刷机固件【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 ...

谢谢
这个我已经下载过了
就是我上面的发第5步开始不了adb
看来只能试试ttl开始a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高清范那边搜搜,似乎这盒子教程挺多,adb不行ttl或许可以试试  http://www.hdpfans.com/thread-818902-1 ...

谢谢 我看看用ttl怎么开始adbd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B:
【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刷机固件【潜龙定制】魔百盒CM201-2通用(emmc,nand)免拆机 ...

用这个固件 刷我这个CM201-2 长虹代工 EMMC的,开机卡在“启动中……”卡死。

=============
双击执行.exe 的adb日志
=============
将含有升级文件的优盘插到盒子上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2551 KB/s (15306160 bytes in 5.858s)
2587 KB/s (2097152 bytes in 0.791s)
13 KB/s (41 bytes in 0.002s)
29894+1 records in
29894+1 records out
15306160 bytes transferred in 0.237 secs (64582953 bytes/sec)
29894+1 records in
29894+1 records out
15306160 bytes transferred in 0.188 secs (81415744 bytes/sec)
4096+0 records in
4096+0 records out
2097152 bytes transferred in 0.030 secs (69905066 bytes/sec)
/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24577+0 records in
24576+0 records out
12582912 bytes transferred in 1.490 secs (8444907 bytes/sec)
4096+0 records in
4096+0 records out
2097152 bytes transferred in 0.236 secs (8886237 bytes/sec)
盒子即将重启。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网友: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okokokokok没错,我就是这样弄的,只不过我是用usb线连接到电脑用刷机精灵直接删除里面不要的软件安装了当贝桌面

网友(2020-09-18):
楼主,破解了吗?我也是第五步进不去,板子和界面跟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