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压力锅 原来是7805虚焊

楼主(2020-04-03):
2014年春节前用了没多久的压力锅坏了,通电后前面板无显示。平时喜欢瞎鼓捣,就把锅拆了,上网查修锅资料,找不到一样的故障维修案例模仿,又没有维修基础知识和经验,无果。
后来在网上买了电源板和其他修锅零件,如果电源板不行再买控制板。结果把电源板换上就好了,其他零件都没用了。六年过去了锅一直在用。这几年在论坛学了些修理知识,昨天把换下来准备拆零件的电源板找出来仔细观察,测量二极管三极管,检查电容电阻,都没问题,最后发现7805脱焊了,是不是控制电路没电,所以面板无显示?
马上补焊好又拆锅上机试验,旧电源板修复成功。
这么简单的故障不会修差点没换新锅。

以后还要多来论坛学习。

网友:
实在不行就继续换板,锅还这么新,总不能扔了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总算有大进步了
7805,这么好检测,绕了这么大的圈。

网友A:
开关电源为什么还会用到7805这货色

网友:
这个不是电压力锅吧?看上去只是电饭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为什么还会用到7805这货色

开关电源输出12V给继电器用的,如果用双路得多个5V绕组,还不如一颗7805省事成本低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12V给继电器用的,如果用双路得多个5V绕组,还不如一颗7805省事成本低 ...

5v继电器似乎也不难找

网友:
家里一台美的电压力煲,烧了两次发热底盘了

网友:
6年了技术总算有进步了

网友:
我看看 也是电饭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