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开关电源增加小水塘

楼主(2020-04-03):
乐派LP-A6FM功放机提供动力的12伏2.5安开关电源,其原来输出端的滤波电解电容的容量不大。为了给功放机提供更强劲的动力,为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在原基础之上,再并联三个35伏4700μF的电解电容,使其输出端电解电容的总容量,超过了15000μF。

网友:
放外面安全吗

网友A:
电脑机箱电源里搞了这类的,,5V/12V/3.3V各并了个6800/16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机箱电源里搞了这类的,,5V/12V/3.3V各并了个6800/16V的电容,

你这个弄的非常好!

网友:
你这样用电源容易坏 这么大电容 充电电流大 时间长  负载如果有啥问题 烧的更彻底

网友B:
开关电源其实不用那么大的滤波电容,加一个4700的就够了,12V电源用耐压25V的妥妥的,体积还小很多。

网友: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当然 折腾也是快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其实不用那么大的滤波电容,加一个4700的就够了,12V电源用耐压25V的妥妥的,体积还小很多。 ...

你从滤波的角度考虑,开关电源确实只需要小电容,但对于音响来说,电容还有一个储能作用,大动态的时候提供远超电源供电能力的电流,峰值功率一般是平均功率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