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c+拆机加维修

楼主(2020-04-03):
前两天疫情期间在咸鱼上淘了两块胜利万用表,一块VC890d,一块VC890C+。本来万用表很多,买来就是当配件用的。手头又块VC97的表因为改硬芯用洗版水把里面的转盘给腐蚀列了,890d的转盘刚好就配上了。890D的板子是卖家测电流把板子烧掉列,上面存储芯片和主芯片全短路了。拆完配件就给扔了。这块890c板子很新很干净,觉得扔列可惜。于是修下看有没有惊喜。

成色还可以扔了可惜
拆开看到卖家之前把这块表改成了硬芯,芯片型号HY12P66,量了下主板没短路的地方之后就通电试了下。结果发现欧姆档直接全都是0000.这下就尴尬列。

板上面两只保护三极管测量了下正常的,看到主控上面焊盘有掉点的地方,感觉卖家没处理好,于是拆下从新拆下处理好焊盘后装上芯片,故障依旧。 测量主板是相关的电阻电容都正常之后就有点蒙b了。难怪卖家要出这块表了,估计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一度怀疑是不是芯片不对。在网上查了下芯片的资料,就发现注主芯片地48脚跑线有点不对。发现48脚于旁边的两个电容开路了。于是把48脚直接与旁边的两电容直连故障就解决了。

这个表调校是通过软件调校的,通过网上调校方法不行。还是刷回了原表的数据,精度一般还过得去。改9999就算了吧。
下面分别是3v,5v.7v.10v.220v对比。

10K和560欧电阻测试

电容测试

精度还可以,其他的基本没有去测试了,基本够用了。
关于这款万用表的图纸可以参考DTM0660主控的表的图纸
下面是主控的资料。
主控资料

网友A:
好手艺,修好又可以放着吃灰了

网友B:
同款70c,有技术就是好万用表也能修,有自动量程表后不想用手动量程的了

网友:
这个蜂鸣器很耗电,我买来就拆了,不然电池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修好又可以放着吃灰了

差不多吧,修好了也是放着吃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70c,有技术就是好万用表也能修,有自动量程表后不想用手动量程的了 ...

自动量程有个让人很不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很慢,比如我测一个大电阻的时候,自动量程那个数字慢慢的跳啊跳,一直停不下来,能把人给急死

网友:
我也闲鱼上淘了一块 890c   故障是 切换档位时屏幕数字符号全显后 然后正常 就相当于重启似的,测量通断一样,关机后滴滴滴的响

网友D:
发现48脚于旁边的两个电容开路了。请教下这贴片电容怎样在板上测知它是开路?(用什么档位测量)

网友:
890D不用咸鱼淘,我18年旗舰店特价50多买一块

网友E:
在用890C+。不知道为啥和楼主的不一样。
特别是测电容这功能,楼主的量程是20MF。
本人手上的,200μF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量程有个让人很不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很慢,比如我测一个大电阻的时候,自动量程那个数字慢慢的跳啊 ...

有的表带range键,可以锁定量程,就很快了。

网友F:
好技术,我还没有一块儿表,正琢磨着 买啥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技术,我还没有一块儿表,正琢磨着 买啥牌子的呢

买vc86吧,或福禄克,其他的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量程有个让人很不爽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很慢,比如我测一个大电阻的时候,自动量程那个数字慢慢的跳啊 ...

自动量程70C表现就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48脚于旁边的两个电容开路了。请教下这贴片电容怎样在板上测知它是开路?(用什么档位测量) ...

习惯用二极管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890C+。不知道为啥和楼主的不一样。
特别是测电容这功能,楼主的量程是20MF。
本人手上的,200μF量程 ...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年份不一样,好像区别有点大。现在的都是单片机的,没什么搞头。不如老表好校正

网友G:
恭喜修复,撸主技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修复,撸主技术好

哪里哪里,只能说是心细发现了问题所在。

网友H(2020-05-06):
楼主的890d屏幕还好吧? 我的别处还好,屏幕中间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890d屏幕还好吧? 我的别处还好,屏幕中间黑了

去淘配件表。我也挂出来一个,25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