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帐号不能登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3):
第一次输密码,密码肯定没错,是ID被禁?还是技术原因?

网友A:
你用邮箱或者手机找回密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邮箱或者手机找回密码呀~

密码没有错,已经用手机和邮箱改了多次,用同样的的密码可以用邮箱名登录,用论坛ID就不行。

网友B:
可能是你浏览器的问题,换台电脑或浏览器试试。也可以输入手机号或邮箱来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浏览器的问题,换台电脑或浏览器试试。也可以输入手机号或邮箱来登录 ...

换过多台电脑,也清过缓存和COOKIES都一样呢,算了,只要不是被禁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多台电脑,也清过缓存和COOKIES都一样呢,算了,只要不是被禁就行。

如果是密码不符,可以用手机或邮箱自行取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