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黑胶体U盘 AOFECL849DTW 是何方神圣?用什么工具量产?

楼主(2020-04-03):
黑胶体U盘 AOFECL849DTW 是何方神圣?用什么工具量产?请假大神回答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个4g8g的黑胶
也可能是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4g8g的黑胶
也可能是扩容的

是个假64g的扩容的黑胶体 不知道什么主控 是不是跟内存卡一样无解????

网友:
Flash芯片型号查询器

网友:
量产方法,先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查主控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程序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