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把洋二松下神器,夹头锈死,如何能够搞好啊!

楼主(2020-04-03):
2年前淘的松下6481扭力自停充电钻,到手除了夹头锈死外,其它功能正常,听大神们说柴油可以泡开,就把夹头泡在柴油里面,不曾想一泡泡忘记了,应该有个大半年,今天收拾东西发现拿出来一看,不断没有泡开,好像锈的更严重了,WD40也用了,好像也没用,大家还有木有其它办法啊!

网友:
先找点煤油泡泡

网友A:
我的东城电钻夹头里虽然有螺丝,但是被可恶的红螺纹胶粘死,找父亲非常用力按住改锥,我弄住东城电钻,最后还是把螺丝弄花没拆成功。只能到废品站等地方找大齿轮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东城电钻夹头里虽然有螺丝,但是被可恶的红螺纹胶粘死,找父亲非常用力按住改锥,我弄住东城电钻,最后 ...

东成有线电钻我以前有风批没把反牙螺丝打下来

网友:
只能帮顶了,安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东城电钻夹头里虽然有螺丝,但是被可恶的红螺纹胶粘死,找父亲非常用力按住改锥,我弄住东城电钻,最后 ...

厌氧胶要加热才能拆下来

网友B:
50包邮费我试试,跟6401有什么区别,看上去一样吧

网友:
洁厕灵的主要成分是稀盐酸,调配几种不同浓度的,先用锈铁钉试试,有效果的话,再把生锈的夹头放进去,注意再别放忘了,说不定全部腐蚀光了

网友:
拆掉锈夹头,买个新的夹头换上去

网友C:
这款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波箱声音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包邮费我试试,跟6401有什么区别,看上去一样吧

电压不一样,这个是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波箱声音比较大,

有把6401这俩货应该一样,只是 电压不一样,工作时噪音稍微有点大,不过自停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