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215鼠标搬板......

楼主(2020-04-03):
某年某月逛地摊, 收过一个罗技小鼠标
是M215的第二版, 到手是个坏的, 开机绿灯闪, 接收器不认

后来查出是A2080引擎坏了

打开看过, 完全没法修

于是从洋垃圾上拆了一个2080换上好了
用了一阵子, 光栅滚轮很喜欢, 定位也不错
但是鼠标太小捏不住, 而且罗技跟中键有仇, 装个锅仔片按键真是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一直琢磨着把这个鼠标改一改
打算装到96型外壳里面去

手头有好几个SBJ96型, 是机械式的
计划了很久, 人太懒一直拖着, 这一阵子被憋在家哪也去不了, 终于把这事搞定了

先分析M215电路, 背面很简单, 只有主控和个别外围元件

主控用的nRF24LE1, 32脚QFN封装
找到PDF研究研究, 文档里已经给出部分电路了

引擎,升压电路, 按键什么的都在正面

A2080也能找到PDF, 引脚走线神马的不用自己瞎猜了

按照电路板仔细跑出原理图

画图不能只有原理图, 还要有机械外形
先用了个废版, 打磨出个样子

然后去EDA画出外形, 排好主要元件
定义好网络后, 飞线就出来了

布线完成

正反面预览

嘉立创打样

下一层继续发...

楼主:
切出PCB

开孔+精修边缘, 可以装进了

突然看到LOGO歪到一边去了, 仔细观察才发现罗技的大洞并不在中央
哎呀郁闷, 一会给他封上算了

开始焊接, 先上主控

其他元件一一焊好

板子大概清理一下

上电测试, 绿灯亮了, 很好

主要功能都没问题, 不需要返工了
继续外壳, 要把开口粘好, 还要打两个洞

一个洞给引擎用的

另一个是开关, 这个没搞好, 开始钻孔钻歪了, 补了一块

废旧光盘一张用来做电池盒

切割

粘接打磨, 正负极也一起准备好

总装了

完成

天线是焊的一截漆包线, 屋里各角落都有信号, 隔墙就歇菜, 嗯已经超出我的期望了

最后测试一下亏电, 红灯可亮一切正常
好啦, 可以上岗了

发完了, 走过路过捧个场吧

网友:
用这个板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
5年前罗技网际锐貂清仓还是什么原因,7.9一个包邮,论坛里很多人都买了,我都还跟风撸了三个,
拆了一个给下载机,剩下两个现在都还没开箱的,一直收藏在某个角落吃灰,

没记错的话,老站那个罗技无线鼠标移植网际锐貂外壳的帖子也是楼主发的吧,一般都是买来拆那三颗HC微动的,很少有人拿来移植别的板子,所以我印象还挺深的

网友A:
都改到这份上了,也不上可充电,每次换电池要拆螺丝。

网友:
这个要赞了 能力杠杠的

网友:
这个叼爆了!膜拜!

网友:
楼主的动手,设计能力超强啊,这pcb质量比罗技好太多了,后面的打磨程序很艰苦吧。

网友:
都做成这样了真应该改一下4056啥的充电啊,不过真的牛啊哈哈哈,我这几个MX没用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改到这份上了,也不上可充电,每次换电池要拆螺丝。

原供电是1.5v到2.2v升压, 上锂电需要改成降压, 功耗可能变大, 另外亏电检测也需要重新设计, 所以只搬板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蠢货总爱秀智商,关公面前耍大刀,自己蠢吧还乱挑毛病,小学生批大学生不会算数,头脑简单想当然的蠢

网友:
中间洞可以开槽啊,或者直接画边框也会挖空

网友:
完全再造啊

网友:
牛掰,满分支持,曾经也想这么干,有个罗技透明版鼠标,老货了,刷新率跟不上,喜欢外壳想自己移植来着,哈哈,看到楼主折腾,我立马放弃了,太难了

网友B:
这活儿干的好,自己手大,一直使用着一个联想的大红点,感觉用着还行。但是有个线总觉得比较麻烦,一直想改一个无线的,把无线的鼠标塞到这个大红点里, 但一直没动手,总感觉太难了。看了楼主的做法,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有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活儿干的好,自己手大,一直使用着一个联想的大红点,感觉用着还行。但是有个线总觉得比较麻烦,一直想改 ...

大红点lenovo有无线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红点lenovo有无线版

咳,我那个用了估计得五六年往上了吧,就这么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