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电驴电池向汽车电瓶充电。

楼主(2020-04-03):
疫情关系最近汽车经常不开,就算开也只是几天去一次市场买买菜,来回只有4公里,感觉电瓶不给力了。
由于停车的位置没市电,于是网上买了个48V转12V 10A的降压模块,默认输出是13V的。
然后自己增加了13-16V调压,串个10A二极管输出防倒灌,再加上电压电流表,于是就可以直接用电驴的电池向汽车电瓶充电了。

网友:
不错。加太阳能电池板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A:
我是用3S的锂电。用恒流升压模块升到13.8V,直接将锂电。升压模块放到汽车发动机仓直接充电的。充电时发动机仓是盖住的,车是锁的,人直接离开。1-2小时后下去解锁车子。打开发动机仓取下电池。挺方便的,不用担心被人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3S的锂电。用恒流升压模块升到13.8V,直接将锂电。升压模块放到汽车发动机仓直接充电的。充电时发动 ...

后备箱的点烟器插座是长电的,不用放发动机舱,不安全

网友C:
直接买个支持48V输入的降压模块就可以了,多次转换能量损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后备箱的点烟器插座是长电的,不用放发动机舱,不安全

你这是常电那方便了。
大部分车点烟器都是受ACC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常电那方便了。
大部分车点烟器都是受ACC控制的。

不不不,你仔细看下你车子的说明书,我的车子主驾位的点烟器是ACC控制的,但是后备箱是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你仔细看下你车子的说明书,我的车子主驾位的点烟器是ACC控制的,但是后备箱是常电 ...

我车前排和后备箱的点烟器电源口是并联关系,接触的其他几款都是轿车没后备箱点烟器接口。身边的车都是拔钥匙点烟器断电。只是在汽车之家论坛中见过某款车点烟器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支持48V输入的降压模块就可以了,多次转换能量损失啊

这个就是48V输入的降压模块来的。只是在合适的位置加了电位器,变成13-16V可微调。并没有再加一个可调电源模块。

网友:
牛掰哈哈,可以随时补电

网友(2021-12-27):
我是直接用21V电动工具电池(米沃奇),插两个铜片用鳄鱼夹连接到电瓶上启动的

网友:
我用的是一块旧显示器的开关电源板,220v接电池48v,14v输出,有700ma电流。一般冲10个小时。

网友(2022-07-23):
电动车大灯等控制电源不都是12v的吗?调高一点电压也可以用的吧?

网友:
后备箱带点烟器的都是高级车

网友:
太阳能可以考虑下,车顶上,10w功率基本够了

网友:
可以随时补电

网友:
还不如直接找块12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备箱的点烟器插座是长电的,不用放发动机舱,不安全

我的不是,熄火后没电!

网友:
研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