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款做工非常好的灯泡,免焊灯头的结构是之前所没有见过的

楼主(2020-04-03):
拆一款做工非常好的灯泡,免焊灯头的结构是之前所没有见过的

没有意外,这款灯泡是外贸款的
塑包铝结构,外形就是普通的A60灯泡款式
灯泡内部的电路板,是有灌胶处理的,这点比较靠谱.
点亮后,显色指数,目测在R85-90左右;

感觉这个灯泡,最出彩的地方,还是免焊灯的结构.

请看拆机图片

暴力剪开E27灯头,
可以看到,螺口这边是通过弹片来接触的,
不是常规的引线式,或者焊接工艺

火线L端,是一颗大钉插到线路板上的插座上面

简单粗暴

电路板上面的插座特写

铁钉+插座工作原理图片

从灯头看进去,可以看到电路板下面,全部灌了导热胶

可以起到导热和防潮的作用

作为一个合格的拆客,有胶也是必须要拆的.

无艰不拆.
电路板大部分地方都是有胶保护了

电路板底部也是有胶的,清除后,可以看到IC
外置MOS管,做工还是不错的

LED模组的图片
2835灯珠,灯珠排得比较满,实际点灯效果还是不错的.

采用插头接触的结构
灯板是铝基板的,加上大面积的铝散热器,导热胶,发热问题就不用太担心了.

总体来说,这款灯泡做工很不错,

要说不足,就是高功率因数的驱动电源,带来的坏处,就是会有频闪

不过,国外比较喜欢这种高功率因数的产品.

网友A:
灯泡不错,求购买链接

网友B:
这个布线的不是强迫症。

网友C:
零件众多的线路板。

网友D:
价格呢,灯珠感觉太密集了吧

网友E:
作为一个强迫症轻度患者,这个灯珠排列。。。。。。。无力吐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不错,求购买链接

这个灯泡,只是拆,我也没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布线的不是强迫症。

点灯的发光效果,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众多的线路板。

零件也不算特别多,只是没有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呢,灯珠感觉太密集了吧

价格应该相当于两倍左右国内同功率产品,

必竟这个灌胶比较麻烦,用料也多,

不过,具体价格,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强迫症轻度患者,这个灯珠排列。。。。。。。无力吐槽哈哈

排板成这个样子,可能是为了发光的效果,中间那一块空出来,确实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弄.

网友:
有些是国外强制认证,必须得加功率因数校正,灯珠多的话不容易变暗光衰。我那附近虽然白炽灯淘汰,但是很多球泡灯阻容分压。

网友:
销往欧美的产品吧?国内用这么多灯珠能做三四盏同功率的灯了

网友:
好货 好货 好货

网友:
这灯珠排的,强迫症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