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派拉丁 红外感应太阳能小夜灯详细内部拆解图及测试数据。

楼主(2020-04-03):
拆解后详细从各个角度拍了电路板和电路、接线走向等详图。供准备改造的朋友查看。
后附锂电池保护IC Datasheet和接线对照图。

楼主:
使用可调电阻替换R5(见一楼的图),调整阻值测试结果:
5K=微亮的亮度较低,高亮亮度较高。
10K=微亮亮度非常低,高亮亮度比较低。
18K=微亮基本不亮,高亮亮度更低。
20K=微亮不亮,高亮亮度与18K相似。

R4用可调电阻替换后测试,基本无效。
另:默认电阻时微亮R4R5中点对地28mV左右,高亮对地220mV左右。

网友A:
我换47K后变常亮不受控。

网友:
就没有办法改成微亮不亮高亮比较亮吗

网友:
研究如何把太阳能板移到背后,可以贴在玻璃窗取光?

网友:
想去掉弱亮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47K后变常亮不受控。

两个并起就合适了,我只有51K的,2个并联也合适,没微亮了,高亮电流0.5

网友:
谢谢楼主,按你的数据改了R5,去掉微亮了,请问感光灵敏度能调整不?

网友:
换个思路吧 那两排合计20个暖光灯珠,看电路板直接用刀刻断一排
剩10个灯珠就足够用了

楼主:
继续补充测试数据:
1、使用数显可调电源直接对此灯供电,发现如下情况:
当输入电压不超过3.9V时,微光电流约0.01A~0.02A,全亮电流最大约0.3xA(0.37A)左右。
当输入电压超过3.9V时,微光电流仍为约0.01A~0.02A,但全亮电流剧增到0.6A以上(4.2V时电流约0.7A),且降低输入电压至3.9V以下时电流仍大于初始输出3.9V以下电压时的电流。
这种状态是否是判断电池电量(电压)来决定输出功率的情况?存疑。

2、很多朋友因为此灯的电池上同时标有3.7V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的循环标志,对其是哪种电池有争议。我将电池更换为5.5V 4.7F的法拉电容,用台灯作为光源对其充放电(由于充电速度过慢,用可调电源预先将电容充至3.8V以上),测的数据如下:
此灯将电池放电至2.7V时关断输出保护。
电池保护电路的充电终止电压为4.27V。
综上所测,此电路为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电路及保护电路。不是磷酸铁锂电池保护及充电电路。

3、近三天为阴天。经过每天在室内双层玻璃窗口照射一个白天,夜间持续低亮度整夜照明,偶尔人来灯亮两三次,每天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情况如下:
第一天:3.83V(夜晚来临之前)。
第二天:3.65V(夜晚来临之前)。
第三天:3.59V(夜晚来临之前)。
考虑到这三天均为阴天,且在室内光照,估测应该整夜低亮度的情况下,电池可以在白天充足阳光的情况下持续循环工作,而不至于持续几天夜晚亮整夜后电池电压越来越低。

楼主:
另:通过家中监控检查,此灯夜晚从19:00开始亮起,至早晨6:00左右开始熄灭。连续三天,并未有夜间电池耗尽熄灭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通过家中监控检查,此灯夜晚从19:00开始亮起,至早晨6:00左右开始熄灭。连续三天,并未有夜间电池耗尽 ...

能持续使用多久,对电池有否伤害

网友:
改了R5已经去除微亮 但是最高亮度降低了 有没有更加合理的改装方法提高亮度

网友:
哈哈我的到手充了一上午电,不正常了,退回去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可调电阻替换R5(见一楼的图),调整阻值测试结果:
5K=微亮的亮度较低,高亮亮度较高。
10K=微亮亮度 ...

请教您5K电阻高亮较亮是比没改之前还亮么?低亮电流大概多少?,我的充了一上午电还没等着测试居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5K电阻高亮较亮是比没改之前还亮么?低亮电流大概多少?,我的充了一上午电还没等着测 ...

加大此电阻后,亮度越大,越相应变暗。电流是和输入电压有关的,电池电压不同则电流不同,所以没有参考性。

网友:
管个思路,先加电阻,然后用个mos管,受控于红外传感,取消微亮,有人时mos短路掉增加的电阻,这样保持高亮功能,谁试下?

网友:
用可调电源把电池电压冲高后亮度恢复 所以亮度和电池电压有关 已经改好18650 14500另有用处 玩数码之家的18650应该都有库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