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企业级mlc坏盘拆机片寿命还剩多少?是否有比较准确的估计

楼主(2020-04-03):
几乎没碰到过企业级坏盘里被活活写坏的闪存,一个个做成U盘都依旧坚挺,是我用的不够频繁还是闪存本身寿命就还剩很多?经常听人说主控比闪存挂的快,是否对专为高耐久高稳定而设计的企业级SSD也同样适用?
欢迎各位有经验的人士探讨,也能为U盘DIY闪存的选择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方向

网友:
SLC还能试试二手,MLC全新到写坏的都常见。

网友A:
企业级的也要看型号比如论坛大神们常说的s3700或3710系列和3500系列,一个是PE近20000次,一个是3000次,都是企业级的盘。

网友:
企业替换下来的盘(可能是坏盘,但也可能有好盘),寿命用了多少都不一定。
比如跑操作系统的盘,可能写入次数就比较少,比如跑数据库的盘或做缓存的盘,写入次数就比较多。还有种情况就是,IT部门有时为了花光当年的预算,可能会买一些服务器放在那里跑一些可有可无的轻型业务,或做测试机,或者可能压根就不用(我遇到过企业IT部门存着几年前采购的全新的服务器,连箱都没开的)。

所以买企业级的淘汰盘,完全看运气,运气好了,买到准新盘也不一定,运气不好,买到快写废的盘也有可能。

网友:
主控比闪存挂的快,早期SL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的也要看型号比如论坛大神们常说的s3700或3710系列和3500系列,一个是PE近20000次,一个是3000次,都 ...

闪存擦写PE不等于SSD擦写PE。企业级SSD的冗余用完,闪存基本跑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闪存擦写PE不等于SSD擦写PE。企业级SSD的冗余用完,闪存基本跑废。

那s37系列总比35系列PE长吧,企业级不光是速度快,寿命也要长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s37系列总比35系列PE长吧,企业级不光是速度快,寿命也要长不是吗?

看你拿到的是什么货,全新货没问题,拆机货看RP,被清空数据的烂货没RP。

楼主:
买过很多次企业级坏盘,翻车的闪存只有个位数,感觉写坏闪存的几率几乎没有,不知道是运气比较好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感觉闪存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个P/E标记用检测软件可以读出来已经用了多少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拿到的是什么货,全新货没问题,拆机货看RP,被清空数据的烂货没RP。 ...

s3700系列也可以清空了吗,还没见过,我买的都是没有清空的,可以看到读写量,包括H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过很多次企业级坏盘,翻车的闪存只有个位数,感觉写坏闪存的几率几乎没有,不知道是运气比较好还是怎么回 ...

高级货的服务器内存都很大,即使有回写盘或者ssd也都是很低的使用量,当然也有消耗PE多的,高级机房一出保或者还未出保,就会更换。一般写坏闪存颗粒的情况很少。

网友B:
几个SSD掉盘后拆闪存测试记录。

从坏块数量估计SSD损坏情况。闪存拆下先上903读取坏块数以及清空后的坏块情况。L06B直接2246en跑RDT读出坏块。绝大部分坏盘事(si)出有因。打钩的闪存用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SSD掉盘后拆闪存测试记录。

那个√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怎么输入的

这个问题挺刁钻    搜狗输入 符号大全 ✔√

网友:
企业级的寿命也没楼主说的这么厉害,那种拆机的MLC颗粒寿命还不一定有全新的TLC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的服务器内存都很大,即使有回写盘或者ssd也都是很低的使用量,当然也有消耗PE多的,高级机房一出 ...

这样的话那些高端SSD一般是怎么坏掉的,感觉用料如此豪华又追求稳定的企业级SSD不用完P/E很难挂掉的样子...

网友:
论坛里说,全新拆机是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SSD掉盘后拆闪存测试记录。

看来服务器固态主控磨损还是很均匀的吧

网友:
一般企业盘的寿命高, 而且说用坏的寿命 那是标称寿命的很多倍
如同 家用ssd 一般标20t -40t -80t的寿命
实际mlc的测试是 200t -250t 寿命
而这种200t-250t的寿命不迷是 天天连续工作,不停的写入。
而我们日常使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写入
因数ssd盘还有系统和软件区,这部分基本是很少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