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撸了一套钢网加锡珠

楼主(2020-04-03):
希望使用一切顺利
在坛友那里13000m换的DAC也到货,音质果然不错哦,化工  伊娜  飞利浦  汤姆逊 等品牌电容都用上了! 相当牛逼!  USB大接口供电稳定,比那些花花肠子的什么蓝牙多功能稳定实用多了,用头戴耳机的标配啊!

楼主:
中间有凸起的芯片,植锡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因为要求锡球足够大超过凸起才能焊到pcn

网友A:
你这不如用锡浆。。比珠子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如用锡浆。。比珠子省事多了!

关键是,芯片中间是凸起0.7mm的,不是常规的平面,

网友:
这种不平的用珠子一致性好一点。如果有专用网的话也可以用锡浆。

网友B:
用那种中间挖空的钢网,还有你这吸锡带不行,最好用goo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中间挖空的钢网,还有你这吸锡带不行,最好用goot的

中间已经挖了深0.7mm的坑,试了一下还是不能一次植锡完成,需要五六次一层一层往上叠加,因为锡球很容易连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已经挖了深0.7mm的坑,试了一下还是不能一次植锡完成,需要五六次一层一层往上叠加,因为锡球很容易 ...

用锡浆,这样简单的芯片一次就应该植好锡,钢网挖空

楼主:
耳机到货,音质不错哦,松下的很轻巧隔音效果很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机到货,音质不错哦,松下的很轻巧隔音效果很棒

全日空的定制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日空的定制耳机

是的,新的买不起,哈哈,不过二手的成色不错,很轻巧,隔音效果不错,不夹耳朵,音质也不错。

楼主:
钢网挖个坑,刷锡膏,多次植锡,才可以, 0.35的焊盘  间距0.6mm   还能有什么好方法?  芯片中间凸起是难点  不是普通平面

网友:
楼主厉害了,年轻也撸了一套,现在还在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