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元LED车灯的利用

楼主(2020-04-03):
首先, 无图无图无图

这个建议不要上车用, 我拆了一个, 没有用硅脂, 散热面粗糙, 面接触不良
试了下不装散热裸奔,  2秒灯板就挂了, 6X3的灯珠中间一排因为热积聚先挂, 还剩个别灯珠没坏, 电流已大幅降低, 影响到另一个灯板继续烧灯珠, 全灯烧毁., 剩下可以利用的就剩下风扇了, 5V就可以工作了, 再加上体积小,正好可以用在路由器上, 工作起来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
额,居然有这么次。如果改造散热片用的话好麻烦

网友:
本来就看上了风扇,,

网友A:
6块包邮还返2块多,这要真能用人家几百块的led就不用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块包邮还返2块多,这要真能用人家几百块的led就不用生产了

我返了4元,2元买了拆着玩。

网友:
楼上的超级撸羊毛战斗机

网友:
还没发多少光,这个灯死得冤。请问楼主:灯板工作电压是多少V?裸板承受多少W?

网友:
我发现是直通的,上车就把灰尘扇到车灯内。

网友:
这个自己能加硅脂么?

网友:
好像2013年我也弄过类似的,用三节镍氢串联直驱仿流明灯珠,没散热片很快烧断金线,倒装芯片好像是烧短路,然后电池和导线发烫。楼主测试灯珠,一定要先看科普,装好散热器和恒流源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