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xt 双贴 G2板发售 & SM2246xt 双贴G2 BUG征集

楼主(2020-04-03):
看到论坛里讨论TLC的玩家越来越多了,看来对TLC也没有之前那么拒绝了,就把2258XT G2的板子贴好开卖,链接在此,大家可以搞了折腾折腾了,测试了几个常见的颗粒,缓内速度还是不错的,至于大家能玩出什么速度和容量,就看各位的了;在卖2246XT G2双贴的板子时,时常听到说G2双贴的不稳定了啥的,巴拉巴拉,仔细问下来,又不说不清楚哪里不稳定,让我很头疼,想优化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这个帖子呢,也征求一下大家遇到的板子不稳定的情况,如果检查属实,M币奉上,我好修复一下,让大家用的板子更稳定;对了,2246xt G2 出现了木有我自己的LOGO丝印的板子,有啥问题别找我哈,大家留意。

测试过的颗粒有02Tcmg的MLC TLC模式,0V23,HYV4,测速图将就看啦,平台不咋地。

02tcmg

02tcmg

补充内容 (2020-12-17 17:15):
顺带加上IS903的BUG征集吧,毕竟出了一批新的903主控,可以贴点新的了。

网友A:
点赞

啥时候能出个原生BGA272的U盘板子,2258XT或258H的

目前有2258H BGA316的单贴,但是缺272的

贴转换不合适,太厚

网友B:
先顶一个再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

啥时候能出个原生BGA272的U盘板子,2258XT或258H的

0.4的转接还厚嘛, 有空了开个单帖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顶一个再说别的。

 多谢顶贴,不搞个板子折腾下嘛,

网友:
先买两片试试bga132的BiCS3,不过现在上3280很稳定,性能也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0.4的转接还厚嘛, 有空了开个单帖的喽,

如果要上单贴,建议上2258H了,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上DRAM

272和316的容量足够大,性能也可以了。最佳绝配58H

58XT主要是固件多,等到货了我贴个BGA 132的BiCS3试试

网友:
楼主是开发者,技术高超。而且公开征集自己板子的bug,以便后期优化,气度很大,令人佩服!而且楼主很大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上单贴,建议上2258H了,这样有足够的空间上DRAM

272和316的容量足够大,性能也可以了。最佳绝配5 ...

哈哈哈,好好折腾,

网友:
先占楼围观,楼主技术大佬.

网友C:
手上刚好有2片海力士H27Q1T8QAM6R淘个板子试试

网友D:
46xt G2的板子有两个情况想说一下,虽然我是在大树那里买的,但是看样子好像是一样的
1 主控面第一脚方向的丝印有点误导,我第一次贴英特尔的8CE颗粒的时候贴完发现分布不对,然后把XT主控面的那一颗反一下(把第一脚方向反到和桥接那一面一样的)之后分布才正常
2 贴OCMFP刚开始的时候很正常,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莫名出现了一读取或者写入就掉盘的情况,差不多一百M左右就会掉,其他所有usb设备也连着一起掉了(已排除自己电脑供电问题,其他电脑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xt G2的板子有两个情况想说一下,虽然我是在大树那里买的,但是看样子好像是一样的
1 主控面第一脚方向的 ...

当时开完卡测试情况如何?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使用会出现?在此开卡还是会出现么?颗粒情况如何?如果放心的话,可以旺旺找我发给我测试一下,我看看为什么;出现你说的需要反向的情况,可以检查板子的尾巴有没有多电阻,有一颗电阻应该是空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刚好有2片海力士H27Q1T8QAM6R淘个板子试试

折腾折腾看看,反正海力士不争气,掉速一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开完卡测试情况如何?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使用会出现?在此开卡还是会出现么?颗粒情况如何?如果放心 ...

开卡没试过。。。那个板子在把数据全部复制出来后拆掉了
颗粒情况的话我那时候跑rdt记得是10bit ecc 每个ce2坏块

网友E:
有些小建议,鉴于市场同质化比较严重,市面上所有的SSD U盘板子都是双贴的,但是逐渐有大容量趋势,受限于双贴需要大容量的闪存,此时4贴的板子优势就很明显,预计4贴的U盘板子很抢手,能不能给58XT的U盘板子画个4贴的?至于外壳可以搞铝方管加长一点(就是5块钱那种铝管外壳),也可以CNC、
板子加长了以后有个好处,就有更多的面积,放进大电流的DC-DC,粉墨电感,叠层电感都放的下,不用在受限于面积问题,板子板子面积大了以后,热量就不会太过于集中
然后就是现在的58XT的3.3还是1.8降压效率不太好,发热大,单贴03T08EUHBB空盘待机能有70度……读写一下就100多度了就比较扯淡……(普通闪存的工作温度0-70)、
关于58XT 4贴U盘板子的售价,成品出来以后预计能做到90元左右,且市面上无同类产品竞争,再配合买板子送58XT的固件的销售策略(我有很多58XT的固件包括付费工具基本都全,我可以友情赠送),让购买板子的人不用担心没工具、

另外46XT也可以做4贴U盘板,市场无竞争,能杠一下双贴EN,走量不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小建议,鉴于市场同质化比较严重,市面上所有的SSD U盘板子都是双贴的,但是逐渐有大容量趋势,受限于 ...

非常支持,对于直男来说什么都一样,外壳应该不用的,水管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小建议,鉴于市场同质化比较严重,市面上所有的SSD U盘板子都是双贴的,但是逐渐有大容量趋势,受限于 ...

四贴的板子?那还玩什么便携性呀,58xt主控的频率要是能手动选择到300 400估计温度就下来了,现在是火力全开,而且58xt最大也就支持1T,四贴温度有改善,容量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小建议,鉴于市场同质化比较严重,市面上所有的SSD U盘板子都是双贴的,但是逐渐有大容量趋势,受限于 ...

挺好的主意,偶尔我还要用2242的板子贴46EN或者XT,换后买个转接盒转接成大号U盘,哈哈